液压缸的配合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30):
液压缸的活塞与缸体的配合可以采用H8/f7,那活塞杆与导向套的配合应采用哪种配合方式,另导向套长度应多长为合适?
一直困惑中,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压力、使用温度、速度及行程不同对待。

网友B:
过去导向套的材料一般是选择灰铸铁,或球墨铸铁.还有的使用锡青铜之类的.所以配合公差也可以是H8/f7.由于现在都采用导向带,其配合间隙就可以加大了,一般都有0.15mm以上,有时更大,活塞杆不可能接触到导向套 .所以对于材料的选择就更宽阔了,可以采用铸钢件.就是使用和活塞杆同样的材料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压力、使用温度、速度及行程不同对待。

能不能具体谈谈它们之间的量化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导向套的材料一般是选择灰铸铁,或球墨铸铁.还有的使用锡青铜之类的.所以配合公差也可以是H8/f7.由于现在都采用导向带,其配合间隙就可以加大了,一般都有0.15mm以上,有时更大,活塞杆不可能接触到导向套 .所以对于材 ...

导向带是啥东西啊?
还有就是间隙大了我有一种担心:当活塞杆受力不均衡时活塞杆会不会摆动或弯曲,活塞杆全部伸出或全部缩进缸筒里时会容易咬死。导向套要多长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2012-11-20):
导向套没有特定的尺寸,要根据缸的总长及行程来确定它的长度。在能放开密封的前提下再定导向套的长度。

网友:
这个配合的学问我要认真学一下才行!!!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是用电木导向套

网友:
学习来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2-12-23):
好液压缸端面都是黄铜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