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紧固件的级别是怎么判定的?

楼主(2008-06-30):
经常遇到客户说垫圈4.8级、6.8级、8.8级,这些都是怎样来定义的呢?请教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
是螺纹的强度等级

网友:
紧固件强度性能等级的含义

性能等级4.6级的螺栓,其含义是:
  1、螺栓材质公称抗拉强度达400MPa级;
  2、螺栓材质的屈强比值为0.6;
  3、螺栓材质的公称屈服强度达400×0.6=240MPa级

性能等级10.9级高强度螺栓,其材料经过热处理后,能达到:
  1、螺栓材质公称抗拉强度达1000MPa级;
  2、螺栓材质的屈强比值为0.9;
  3、螺栓材质的公称屈服强度达1000×0.9=900MPa级
  螺栓性能等级的含义是国际通用的标准,相同性能等级的螺栓,不管其材料和产地的区别,其性能是相同的,设计上只选用性能等级即可。
强度等级所谓8.8级和10.9级是指螺栓的抗剪切应力等级为8.8GPa和10.9Gpa

  8.8公称抗拉强度800N/MM2 公称屈服强度640N/MM2
  一般的螺栓是用"X.Y"表示强度的,
  X*100=此螺栓的抗拉强度,
*100*(Y/10)=此螺栓的屈服强度
  (因为按标识规定:屈服强度/抗拉强度=Y/10)
  ===============
  如4.8级
  则此螺栓的
  抗拉强度为:400MPa
  屈服强度为:400*8/10=320MPa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常遇到客户说垫圈4.8级、6.8级、8.8级,这些都是怎样来定义的呢?请教高手解答下,谢谢。

最高12.9级,最低4.8级。共10个级别。查手册啊

网友(2009-07-04):
低的还有4.6级的。

网友(2010-08-24):
低的还有4.6级的低的还有4.6级的

网友(2011-03-29):
坐等高手啊!!!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吉林电子镜长春电子镜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彩铝门切割片长春拓展训练长春市真人CS野战长春市拓展培训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长春伸缩门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五味子提取物长春铁卷柜长春铁皮柜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磁珠试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试纸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石油钻采设备哪家好修井机实木复合门生产实木复合门www.huayangmuye.com实木复合门销售生产酒店客房家具酒店客房家具www.huayangmuye.com酒店客房家具制造四平换热器http://www.huayangmuye.com四平换热器和强化门四平换热器强化门塔吊厂家施工升降机厂家东北樟子松苗

网友(2011-06-23):
共有3.6 4.6 4.8 5.6 6.8 8.8 9.8 10.9 12.9等10余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