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200L—4,这个型号的电机大概多少钱?

楼主(2008-06-30):
Y200L4
请问这个型号的电机大概多少钱可以买到?
谢谢!

网友:
楼主是否可将具体规格说的详细一点,例如:
电压?功率?转速?厂家?
以便大家做个参考

楼主:
电压:AC380
转速:我不知道
功率:30
我现在是想,看大家有没有和这差不多的产品,国产的要,看下价格。

网友:
最一般的Y系列电机了,想好买哪个厂家的,打电话一问便知,厂家不同价格价格也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