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与油箱之间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8-06-30):
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现有力士乐的A11VO 排量190   吸油口为89mm 想问一下这个口跟油箱怎么连 ,需要多大的管子,油箱上需要什么管接头?

谢谢了!!

网友:
建议用挠型接头+法兰来连接。至于管径大小,一般吸口管路的流速控制在1m/s以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