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网友是怎样在SW中将两个零件画到一个零件图中的?

楼主(2008-06-30):
各位网友好!
.
我自认为,我用SW画图的已经很有“水平”了!
但刚才看到一位叫“目成”的网友上传的一个作业==蜗轮蜗杆,下载并用SW2008打开后,琢磨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
.
我们知道,在SW中:
零件图制式===*.sldfrt
装配图制式===*.sldasm
而且我们还知道,一个零件图中,只能画一个零件。
.
但,“目成”网友画的明明是装配图,但打开后却是零件图!?
.
我的问题是:
1、“目成”网友是怎样在SW中将两个零件画到一个零件图中的?
.
2、用哪个软件可以“自动”的生成蜗轮蜗杆?
.
syw  080630---20.58
.
蜗杆——斜齿轮副===11楼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0452&extra=page%3D1&page=2
.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怎么在装配图里画零件吗?

网友:
我的是07版本,,打不开文件,但是看文件的格式是"蜗轮蜗杆--030.sldprt"本来就是零件图啊!不存在装配图变零件图的事情啊!

网友:
回复总工
零件先各自生成,再组成装配体,做文件另存为零件处理
过程见附件,只是他的零件输入是SW的一个插件直接生成

网友:
总工,我又给做了个,只要是其他软件生成的零件导入后都是没有特征。
几个常用的交换格式,STEP、IGES、DXF。

网友:
楼上两位网友都回答得很到位,弄得我都没机会插嘴了,不过既然来了,还是要站个位置
总工您好,虽然您文件打开的格式是 “零件图制式===*.sldfrt” 但是在设计树内看到的零件是没有特征的“输入”字样!也就是说这样的零件,我们是没办法编辑其特征的。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用别的软件设计或是自动生成、装配好,然后再保存为 IGES 格式,再用SW软件打开后,保存为SW格式就成了。

网友A:
蜗轮蜗杆我就没有试过,其他的齿轮、齿条、链轮、链条等等,可以用米思米的软件,输入所需的参数,即可自动生成(如图),不知道米思米有没有蜗轮系列,如果有的话,也可自动生成的;我明天上班时翻书看看。另外,SW软件我已经升级的SW2009版本了,总工还是慢了我一步 ,开个玩笑,您别生气!

网友(点评):
哪有米思米软件下载?

网友(点评):
我有,但怎么给你

网友:
我的是2007打不开,看图应是装配体另存为零件。不过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零件图中插入零件。前面一个可以有所有的特征,插入过程中用类似装配件的配合进行定位,不同在于装配中零件可以鼠标拖动而零件“插入”零件“则不能拖动。变成和装配体差不多,并同样具有关联性,只是后面的零件变成了前一个的一部份。可以灵活方便的进行主体和附属体的修改。
附图中高亮的即为插入的零件。
操作:菜单栏的”插入“---”零件“

网友B:
既然路过,留下个脚印也是应该的~~~
目前3D图比较通用的交流方法是:将零件图或者装配图另存为一种通用的格式
这里以IGS为例,然后再导入或直接打开该文件,此时软件会询问你使用何种格式打开
可以选择.prt文件格式,打开后你只能查看该零件,但是没办法修改
敬佩总工的学习精神,吾辈自叹不如啊~~~

楼主:
几位友好!
.
我所用的“网通宽带处的网络服务器”,7月2日升级,所以“旷课”一天,没能及时回帖,见谅。
.
各位给我的资料仔细收藏、研究,如有问题再问。
.
谢谢!
.
syw   080703---03.4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路过,留下个脚印也是应该的~~~
目前3D图比较通用的交流方法是:将零件图或者装配图另存为一种通用的格式
这里以IGS为例,然后再导入或直接打开该文件,此时软件会询问你使用何种格式打开
可以选择.prt文件格 ...

现在的3D软件相互间的交换越来越进步了,比如SW可以直接打开或另存为Pro/e文件,Pro/e(wildfire版本)也可直接打开比如UG等软件的数据。可以最大减少数据的错误和问题。当然,还不能够认出源数据的具体特征和产生过程。

网友:
谢谢让我又学到了不少东东!你们都是高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蜗轮蜗杆我就没有试过,其他的齿轮、齿条、链轮、链条等等,可以用米思米的软件,输入所需的参数,即可自动生成(如图),不知道米思米有没有蜗轮系列,如果有的话,也可自动生成的;我明天上班时翻书看看。另外,SW ...

用米思米的软件这个软件没有用过!能不能介绍一下呀!

网友(点评):
MISUMI FA工厂自动化常用零件是MISUMI 产品录的电子版,并不是什么软件,在里面找出想要的零件(产品),可直接下载下来,可以用SOLIDWORKS ,UG PROE等主流三维软件.

网友C:
可以在一个图中画两个零件的,本来就有这个功能啊 。如附件:两个圆盘实体都是分开的

网友:
用多实体建模,先画蜗杆,再画蜗轮,是可以做出来的,只是很麻烦,要计算的很精确。

网友:
明显是转过来的,我用PRO/E转过IGS装配图,到SW就是零件图,特征识别不出来

网友:
总工,我的名字缩写也是  SYW

名字缩写一样,希望能力也能像总工一样强

网友:
认真学习,一会再亲自操练一下。

网友D(2009-03-12):
在零件体模式下有插入命令的。可以插入另外的零件,并且可以编辑配合关系。

网友:
虽然还不十分懂,但是学习了!

网友:
噢,原来不知道SW里,装配体能作为零件存的人,还是有不少呀。这样做,通常是为了压缩文件的数据量,以便传输,和保密。
零件里也可以再插入零件,特别是当零件包含较多重复“单元”的时候。
这功能至少06版里就有。

网友:
湘里狼   社友     能不能把软件发到社区?
谢谢!

网友(2009-06-12):
做方案时会用到这个方法,把整个机器存成一个零件,挺好

网友:
用插入零件方法挺好

网友:
太牛了 学习了 以后再来观赏

网友:
我同意“红豆生南国”的说法,我也经常这样做,但不知对否

网友(2009-08-08):
回复 网友E:
怎么我的不能把装配图另存为零件图的?我的08学生版solidworks.

网友(点评):
应该是你先保存为装配体格式后,然后再另存为零件格式。

网友:
你画好一个零件后,再插入你想要的零件就行了,那就是一个零件图能有多个零件存在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曾经用过这个命令,很好用的.

网友(2011-12-20):
引用 网友B:
既然路过,留下个脚印也是应该的~~~
目前3D图比较通用的交流方法是:将零件图或者装配图另存为一种通用的格 ...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有一个变速器的轴,上面有两个一体式的齿轮不能通过装配来做,那该如何表达呢?是不是也只有分成两个零件来做,然后装配后再重新保存为零件?

网友:
学习了   一直用SW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soso__6886862765877535713_1:}

网友:
真是学习.今天正好碰见一个问题.用这个方法(把装配图另存为零件格式)一下就解决了.真是万分感谢啊

网友:
我在2010里也可做到,装配体可以当零件画。

网友:
好像可以直接在solidworks里转换,但是我还是不会。

网友(2012-01-29):
SW中的一些技巧还是在用中学习啊。
看到社区内的讨论,可以少走些弯路,增加我前进的信心!

网友:
不错的技巧,俺受领啦,谢谢

网友:
我画的蜗轮蜗杆用的软件是那个gearbox2009,很简单的,输出参数即可……

网友:
这明明是装配图转IGS或其他格式,再装换过来;
不要说2个零件,类似的,1000个零件的都有

网友(2012-03-11):
敬佩总工的学习精神,吾辈自叹不如啊~~~

网友:
学习中,不过觉得要不要画的那么逼真?

网友(2012-04-10):
般这种情况都是用别的软件设计或是自动生成、装配好,然后再保存为 IGES 格式,再用SW软件打开后,保存为SW格式就成了。

网友(2012-12-11):
看看评论,也是不错

网友:
想来看看结论的,但是似乎没有哦!

网友:
看了大侠们的说明,学习了,

网友(2013-01-11):
不错。又偷了一首

网友:
貌似在一个图里可以画2个零件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蜗轮蜗杆我就没有试过,其他的齿轮、齿条、链轮、链条等等,可以用米思米的软件,输入所需的参数,即可自动 ...

《MISUMI  FA工厂自动化常用零件》我有,但太大了,无法上传??

网友(2014-03-29):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一个图中画两个零件的,本来就有这个功能啊 。如附件:两个圆盘实体都是分开的

[ 本帖最后由 sgl147 ...

具体如何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零件体模式下有插入命令的。可以插入另外的零件,并且可以编辑配合关系。

请教:具体如何操作编辑配合关系?
我发现无法将插入的零件做任何移动。

网友:
网上下载个迈迪工具,选择模型下载就行,齿轮齿条、链轮、蜗轮蜗杆、轴承、电机模型等等都有!

网友:
楼上的都是SW中厉害的人啊!

网友:
刚刚学习,,还不很懂

网友(2014-06-15):
可以在零件里面插入的哇

网友(2014-09-10):
虽然这贴太老了,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说一句,这问题太简单了,SW零件里也可以插入其他零件的,保存格式还是零件的格式

网友(2015-03-08):
看来前辈的强项不是软件,玩笑话!

网友(2015-04-30):
我用的2012.。。。直接 插入——零件。。。我画零件带嵌装螺母的时候比较常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