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60°推力角接触球轴承,没买到,想用40°(或25°)的替代---请教

楼主(2008-07-01):
我实际需要60°推力角接触球轴承,无奈没有买到,想用40°(或25°)角接触球轴承代替,请问:
是否可以利用40°(或25°)角接触球轴承计算动静载荷的公式来验算。
实际系统是轴向力最大4000n,径向力最大100n。

网友(2008-09-07):
60度的接触度轴承有啊

丝杠上用的轴承,接触角就是60度的,你是用在什么机械什么部位?可以与我交流,我QQ:37596647。邮箱:37596647@qq.com

网友:
看看实际承载载荷是多大,大多数情况是不可以的

网友(2010-01-04):
NSK的 TAC系列   FAG的BSB系列都是60度的啊  这类轴承不难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