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06开机后打不开,重启后才能打开---请教

楼主(2008-07-01):
我装的2006,为什么有时候开机后不能打开,重起计算机才可以打开??

谢谢!

网友:
搂主:您装的是什么?

楼主:
我装的是solidworks2006

网友:
最好说出具体一情况,比如有没有什么提示,或是根本就没反应等等之类。有一种情况是其实打开了运行了只是屏幕没看到,按”Clt+A+DEL“运行任务管理器看一下应用程序和进程里有没有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