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4A螺纹---请教

楼主(2008-07-01):
各位好!
我遇到一个螺纹,就G1/4A,这个螺纹和普通的G1/4螺纹有什么不一样呢?
还有就ISO7/1
和ISO228/1
这两种螺纹我大概看了介绍,然后根据我自己的想法
ISO7/1的螺纹是RP/RC与R螺纹的配合
而ISO228/1是圆柱螺纹之间的配合
请大家指点迷津
万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好!
我遇到一个螺纹,就G1/4A,这个螺纹和普通的G1/4螺纹有什么不一样呢?
还有就ISO7/1
和ISO228/1
这两种螺纹我大概看了介绍,然后根据我自己的想法
ISO7/1的螺纹是RP/RC与R螺纹的配合
而ISO228/1是圆柱 ...

G1/4A就是G1/4,A代表螺纹的英制非密封圆柱外螺纹的中径公差等级代号,有A和B两种.
ISO7-1和ISO228-1是ISO组织于1978年正式颁布的两种英制管螺纹标准.
建议你去买一本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的<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第二版)>,才RMB115元,在工作中很实用的

游客

网友(2012-05-15):
管螺纹不密封么?管螺纹不是都有密封的作用么?

楼主(2008-08-11):
谢谢啦,我回去看看

网友:
G1/4A就是G1/4,A是指公差等级啊

网友(2012-05-15):
引用 网友A:
G1/4A就是G1/4,A代表螺纹的英制非密封圆柱外螺纹的中径公差等级代号,有A和B两种.
ISO7-1和ISO228- ...

学习了。谢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
A是外螺纹公差,B是内螺纹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