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

楼主(2008-07-01):
我是大专一年级的的学生,在学校待了一年了 ,可是对于模具的知识一点都没有接触到,现在正处与迷茫中,不知道在自学中我主要专修那些方面的 知识以及书籍?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你往什么模具方面走呀?以后专走塑料模具的话,主要研究塑料材料和相关知识,比如注塑性能,热流道,模具抛光、锁模问题等,

假如往金属加工方面走,还要看是走热方向还是冷方向,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有些要研究材料,有些要研究金属在不同温度下的流动特性及变性抗力等等问题,

往特殊金属方向走就比较麻烦,比如镍基的各种材料,变形抗力非常大,你还要研究特殊模具钢的问题,

总之,不准你的方向,只能乱说,供参考。

楼主:
谢谢啊,那么在模具方面有没有什么通用法则啊?

网友:
我发现很多初学的牛犊都很容易不怕老虎。通用的法则就是坚持下去,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关注在模具方面,等你毕业了的时候把毕业设计搞的专业一点。实际问题永远都是通用的,法则就算是通用的也不能用来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
我觉得多一点出去实际会比较好一点.

网友:
摸具在生活中应用很广泛。你只是没有注意而已。
1、比如你到冷饮店去买冷糕,服务员用一个工具给你撑上一个半圆形的冷糕。这种工具也可称之为模。
2、自家制作饼干和月饼用的工具也是一种模。
3、你买的腰带上用来锁紧的孔的数量不够,你在上面在打几个孔时用的工具也是一种模。
4、你的名字印章也是一种模。
5、冷冻冰块用的器皿也是一种模。
6、比上面说的高级一点的,我们常用的办公打孔器也是一种模。
等等。
建议你注意观察、多动脑思考。你会发现你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