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东西的主体部分可以用离心铸造做吗

楼主(2008-07-01):
请问这个东西的主体部分可以用离心铸造做吗,材料是普通的钢。离心铸造是否一般只做铜或铝件呢,做不做钢件?

网友(2008-09-17):
可以做,铁件都可以做,比如我们常见的路政工程的管道很多都改用球墨铸铁管,都是离心铸造。

网友(2009-09-07):
该零件估计不行,孔太小而且壁厚太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