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制作---请教

楼主(2008-07-01):
公司要加工一个零件,材料为硬质合金,外形尺寸180*55*50,并且零件形状较复杂,请问这方面的大侠,采用粉末冶金是否可以加工,精度能达到多少?后续的加工方法有哪些?另外,线切割180高的零件有问题吗?尺寸精度是否有影响?电火花加工180深的通孔有问题吗?精度是否会有影响?谢谢指教

网友:
零件有多复杂啊,发个图片来瞧瞧啊

楼主:
零件长度方向180,高度50,宽度55,材质为M30

网友:
电火花加工通孔是没有问题的。线切割加工180高的物体,精度上会有所下降。不过可以分为粗切和精切,把厚度减小来减少误差也会起到好的效果。

楼主:
零件部分位置想采用粉末冶金直接做出来,请问粉末冶金可以达到多少精度?这么大的零件,粉末冶金会有气孔或裂纹吗?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工?拜托,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
硬质合金本身就是粉末冶金做的吧

网友:
一定要硬质合金不?

楼主:
一定要硬质合金,国内的牌号应该是YW2,请问粉末冶金可以做到什么样子?有多接近最终尺寸?

网友(2008-08-04):
楼主,你最好是用硬质合金的方坯来直接进行加工,想通过硬质合金毛坯作成近似形状再进行加工可能花费的成本更高,因为硬质合金在烧结过程中的收缩很大,尺寸难以精确控制。
加工工序可以这样进行:
1。线切割下料,留磨量;
2。平磨外形到尺寸;
3。后续的电火花、线切割加工;根据尺寸精度及光洁度要求留余量;
4。研磨到尺寸。

网友(2008-09-17):
其实硬质合金都是用粉末冶金的方法加工的

网友(2009-07-30):
硬质合金全部都是粉末冶金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