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08-07-01):
请问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该找什么工艺的供应商呢谢谢。

网友:
你问的是那个有长锥的杆吗?和我们以前的定位杆差不多,长锥好象是扳金焊的,然后和后面的空心管焊起来,具体我问问我同事再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