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怎样解决温控器接触电阻问题

楼主(2008-07-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各国早期都有类似问题,

解决的办法是,

1 从材料上解决,我国触点材料有些问题,假如你非要在现有条件下解决此问题,可以换材料,

2  清洗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清洗完以后要在输送和装配条件下继续保持你清洗以后的状态,否则,清洗就白洗了,清洗场合可以控制一定的洁净度,用机械手封闭操作,装配场合要控制统一的洁净度,

可以试试看,假如不是洁净度的问题,就只能从材料解决,或者发展无触点产品,

网友:
超声波可以清洗大部分物质,但不是全部,先要知道你要洗的是什么,这可以从触点的加工环节找,
类似的产品,洁净装配是必须的,从清洗到装配都应该维持洁净环境,看你产品的等级,其实做一个洁净室,比如10万级的,钱不多,但效果很大,

还有,那熊是哪里的,以前没见过,

网友:
想知道其他人怎么干吗? 中国的小厂比如冰箱温控器就在一般的条件下装配,无所谓,反正功率小,进口的一般是洁净装配,我国液压行业也如此,国外是洁净装配,中国是一般装配,进口阀检修以后也是一般装配,还纳闷,怎么拆开再装上就不行了呢?

硬盘装配知道吧,一般的小摊拆开再装配上也能使,但不一定,有时能有时不能,说不准,

网友:
如材料无问题,则主要是装配时的污染造成。

---洁净厂房+戴指套+除静电脱磁吹灰+触点上喷保护液,装配时尽量避免碰到触点工作面。。。

用接触电阻测试仪就可以挑出不良品。

供参考

真是五百强?

网友:
选矿设备

郑州环球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选矿设备,包括:球磨机、烘干机、回转窑、磁选机、浮选机、分级机、棒磨机、洗矿机。
联系方式:
地 址:郑州市南阳路216号
电 话:86-371-67878896
传 真:86-371-67823216
E-mail:huanqiuzg@gmail.com

网友:
不是楼主生产的是什么温控器,我以前是在温州做低压电器的,对温控器还是有点了解的,没有听说过楼主说的这方面的问题 ............

网友:
我看了楼主写的有很大的疑问,出现此问题的根源好象没有真正确定,可能是洁净度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其它环节出了问题,或设计本身就有问题。我觉得楼主有必要做一个FMEA。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