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驱动?

楼主(2008-07-01):
这张图片是数控车的x向驱动装置,这样的精度能达到多少?检测装置在那里,比伺服电机直接驱动效果怎样,价钱方面会不会更低一点。
高手们评论下

网友:
这就是齿形带传动,精度要看带的节距的制造精度,有较高精度的,看图说不出精度,要有带的参数,

检测有几种办法,可以放在带轮上,也可以放在皮带上,

主要是便宜,一般的激光刻字机,大幅面喷绘机等精度不高的设备都是这东西,到了雕铣机就不行了,重复精度不够了,

网友:
这个同步带一般可以合理安排机构空间,有些结构电机不好伸出来就用了这个传动,精度还可以,机构稍微大的基本都用同步带传动,还有使用了这个可以得到合适的传动比.
这个不太需要专门的检测装置吧?伺服电机带有编码器,同步带是同步的,可以换算位移量,如果觉得这样的精度不可靠,基本都是在机构上直接安装光栅尺了

楼主:
价钱方面呢

楼主:
各位有没有在机床厂的。在价钱和精度方面给个指点。谢谢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不知道你的传动精度如何,一般传动的话,很便宜,百十块钱的事,

楼主:
精度很一般,0.001步距,精度保持在0.01不成问题。

网友:
我接触过的数控饶线机也是采用这种同步带传动的,但是精度不是靠带传动来保证的,还是采用伺服电机来达到高精度的,单靠同步带想达到0.01的精度,我感觉不大可能的,关键还要看动力源的精度.顺便说下,我说的数控饶线机在X.Y.Z三轴向的传动精度都为0.02
个人拙见,不妥之处望指正

网友:
我们的数控磨床的X轴就用同步带传动呢!不过一般设备都带有量仪的,所以这个精度控制不是很重要
应该说买好点的带精度就没什么问题,不然人家还弄这个同步带干吗?还不如直接来个齿轮传动

楼主:
这个东东应该是闭环或者半闭环的。直接将同步带去掉,把驱动电机跟X轴连到一块不还节省一根同步带两个带齿轮吗,反正都是靠检测来控制精度。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此一举,机床的空间也是够的。没有点好处很难说的过去,不理解所以找各位大侠问问。

网友:
有时候这样是为了用小功率的电机,可以减少成本,有时是设计时为了机床整体美观,((((直接将同步带去掉,把驱动电机跟X轴连到一块不还节省一根同步带两个带齿轮吗,反正都是靠检测来控制精度))),你可知道一个柔性连轴器可以买多少同步带和带齿轮吗?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哥们,有具体的对比吗。比如随便拿个国产的联轴器和这个同步带比较一下。再谢谢了

网友A:
12楼的,老大给你加分,我却感觉你太书呆气了
没有实践经验.你知道那样设计还有个最基本的保护作用是什么吗?
这个东西考虑的东西很多的.设计的基础是经济型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楼的,老大给你加分,我却感觉你太书呆气了
没有实践经验.你知道那样设计还有个最基本的保护作用是什么吗?
这个东西考虑的东西很多的.设计的基础是经济型数控.

能在很多中指点一二吗,谢谢

网友(2008-10-05):
这是同步带异轴安装方式,传动精度与机床直连没太多差别。

网友:
有什么保护作用啊?14楼说说看。
和直连没多大区别?想没多大区别到是有办法:另外再加个编码器和丝杠直连。

网友(2008-12-16):
齿形带传动,精度不高

网友:
这是同步带,与联轴器直连相比,同步带易老化变形,精度一般。国产大连数控车就是用同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