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 8 ACME螺纹底径多大,怎么计算?

楼主(2008-07-01):
3/4 - 8 ACME螺纹底径多大,怎么计算?谢谢!

楼主:
急啊!!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楼主是否写错了,统一(英制)螺纹(ASME B1.1-1989)
不过暂时找不到3/4 - 8的规格

网友:
我这有英制螺纹的计算方法25.4*(N-1/N)+0.2得数是16.07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了。这个螺纹是非标准的。。标准的是6牙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计算它的底径?

网友:

要看是加工什么材质,如果是铜的话16.1-16.2
铁和钢的话要到16.3-16.4

网友(2010-01-21):
回复 网友A:

直径-螺距(25.4÷牙数)=底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