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上有个东东

楼主(2008-07-01):
这个卡盘上的东东是干什么用的,第一次注意这个东东,别的卡盘上也有吗?

网友:
是钢珠的东西吗?要是的话,就是加油的,要是死的,就另说,

网友:
这个东西像油杯啊,可以定期往里面注油的,卡盘上比较少见用,不知道里面都什么结构,是不是有滑动的杆?

网友:
我用的车床,卡盘上就有是注油孔!什么机构也没有!

网友:
如果是液压卡盘,那是注油孔,润滑三爪

网友:
这也大惊小怪的,是加油用的孔

网友A:
老兄你不是吧,这样的问题不应该是你问的吧。几乎所有的机械设备上面都有多多少少这样的加油孔,莫非你从来没给这些地方加过油?

引用 楼主:
这个卡盘上的东东是干什么用的,第一次注意这个东东,别的卡盘上也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不是吧,这样的问题不应该是你问的吧。几乎所有的机械设备上面都有多多少少这样的加油孔,莫非你从来没给这些地方加过油?

我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个东西,而且只有这一个卡盘上有别的卡盘的这个位置没有,不太确定所以问一问。
刚住的后面有弹簧施加压力,外力可以把钢珠顶开,外力释放钢珠在弹簧的压力下滚回原位堵住这个孔。
象这样的基础问题我还有很多不知道,老兄别嫌我烦。

网友:
晕...........
结构其实就是个单向阀

网友:
是最常用的油杯,也就是润滑注油孔,有国家标准的,好像是机械部的标准。
用油枪将钢珠压下,注入润滑油,松开后钢珠将润滑油封在油杯里(结构是单向阀)。

网友:
加油孔。最常见的

网友:
机床上这个东西用得非常多,一般都是里面需要润滑,而且需要经常加油,就用这个油杯,油杯有很多种,这个是最简单的了,直接把油杯敲进去孔就可以了.这个算是标准件.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长见识了

网友(2008-10-25):
我感觉卡盘上有个加油孔,不是很好,加了油铁销会粘在卡盘里面

网友:
这个东西像油杯啊,可以定期往里面注油的,

网友:
加油孔,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
好一点的卡盘内部结构很复杂的。
对于数控机床上的高速卡盘来说,都有随着转速增加增大夹紧力的装置。
因此对卡盘的润滑也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注油孔!

网友:
注油孔,呼和浩特众环厂的就有。

网友:
加油孔。但我从不在这加油,怕粘住铁削对卡盘加大磨损,宁愿卸卡盘清理。

网友(2008-11-28):
引用 网友A:
- K2 t$ G  j  |7 r# q老兄你不是吧,这样的问题不应该是你问的吧。几乎所有的机械设备上面都有多多少少这样的加油孔,莫非你从来没给这些地方加过油?

网友:
看来真是加油孔了

网友:
油加多了貌似铁屑会卡在里面的

网友:
可以肯定LZ从来没给设备加过油.

网友:
加油的孔,只是位置令人奇怪而已

网友(2009-01-01):
晕,也大惊小怪的,是加油用的孔

网友:
不加油才坏的快!

网友:
大家都回答了,加油孔,嘻嘻

网友:
10楼的
专业啊,]
大哥,还认识单向阀啊!!!!

网友(2009-03-22):
应该是注油孔的可能性大,其次是工艺孔,最坏的可能是这里原来有个裂纹,厂家钻了个止裂孔后用钢珠装饰一下!

网友:
是加油孔,还可以拿压缩空气吹里面的脏东西。

网友:
是一个压注式油杯

网友:
加油孔。每班注油一次。。。

网友(2009-10-16):
是注油孔,润滑盘丝与盘体之间的摩擦

网友(2009-12-07):
卡盘上有钢珠没见过,见过厂家商标打在那里。  上面说是注油孔?那有那么大的注油孔呀。使用中没有任何用途。

网友(2010-11-16):
注油孔注油孔注油孔注油孔注油孔

网友:
是压注式油杯,用来加油润滑卡盘的了

网友:
一致通过是加油孔

网友:
就是一个加油孔而已。机床上类似的很常见

网友:
长了见识

网友(2010-12-18):
加油用的吧,很常见啊

网友:
是压注油杯加油用的孔

网友(2011-01-20):
呵呵,就是加油的孔哈

网友(2011-02-22):
是钢珠的东西吗?要是的话,就是加油的,要是死的,就另说

网友:
卡盘上 不应该有注油孔呀

网友:
注油孔,用油枪加油,卡盘上都有,没有就是设计不合理

网友(2011-07-16):
我也第一次注意,学习了

网友(2011-08-31):
就一个注油孔,山寨的卡盘好没有的

网友:
就是个单向阀,加油用的。

网友:
这个机床围桌不是都有的嘛

网友:
很普通的一个加油孔啊   手动的就一个  要是液压的每个爪子上都有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是压配式油杯呀!加油用的。好像呼和浩特产的有此东东!!!

网友:
就是一个加油孔,适当的要加点油

网友(2016-06-27):
油嘴,晕,一看就没做保养

网友:
车床买过来有个加油器的木,加油器上面有出油孔,对这这个孔按一下就加一点油,需要力气蛮大的才行。

网友:
这是油杯,这个是镶嵌到里面的,用油壶加油时,油嘴摁下去再注油,润滑的

网友:
加油用的孔吧

网友:
应该是油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