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固定螺丝

楼主(2008-07-01):
这两张图是一个刀具固定螺丝。以前在夹紧刀具的时候,刀具容易受到柱头的转矩作用而偏斜。把端面磨几个槽出来,减少和刀柄的接触面积,问题就好多了。

网友:
上紧刀杆时会偏斜,是因为不懂正确上紧刀具压紧螺丝而已,和螺丝头部是什么样子关系不大.

引用 楼主:
这两张图是一个刀具固定螺丝。以前在夹紧刀具的时候,刀具容易受到柱头的转矩作用而偏斜。把端面磨几个槽出来,减少和刀柄的接触面积,问题就好多了。

网友:
加点机油也有用

网友:
好像没有多大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