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负载感应手动多路换向阀

楼主(2008-07-01):
该阀半负载感应手动多路换向阀
该阀为半负载感应手动多路换向阀。
常见的手动比例多路阀为全负载感应阀,可以实现多支路同步工作。
该阀比较特殊为半负载感应多路阀,适应与单支路工作。该阀采用压力补偿元件实现单支路的比例调速。负载感应阀可以改善液压系统调速性能,减少能量消耗。
进口阀片含3通式定差旁通式压力补偿流量阀CP3和安全溢流阀。溢流阀置于补偿阀的弹簧侧的设计可以用小流量溢流阀与旁通流量阀组成旁通溢流阀,意大利的多路阀常用这种配置。
油泵供油经08单向阀用于压力补偿旁通阀的底部,CP3的弹簧腔与工作片阀的LS负载反馈系统的梭阀连通。
在工作片阀中位时,CP3功能等同于旁通流量控制阀。此时,压力补偿阀弹簧侧的压力仅为12-16Bar(P = 弹簧压力+回油背压),CP3滑阀在底部P口系统压力作用下,旁通口打开,主油路贯通流至油箱。
当工作阀片至工作位时,工作口负载压力经LS负载感应梭阀反馈回路传至CP3弹簧侧。当工作片口的最高压力低于主系统压力,CP3在负载压力作用下减少旁通口,为工作阀片提供负载所需的流量。
工作片口的最高压力高于主系统压力,CP3弹簧侧的溢流阀卸压,负载压力降低。CP3滑阀在底部P口系统压力作用下将旁通口打开,主油路贯通流至油箱。

工作阀片含负载感应梭阀,安全溢流阀,手动换向阀。
负载感应梭阀:各工作阀片的梭阀组成负载感应回路将各工作阀片的负载压力传至进口阀块的压力补偿旁通阀和安全溢流阀。
安全溢流阀也称二次压力阀:用于防止工作机构的高压冲击,或极限保护,例如油缸,马达。通常压力低于主系统安全溢流阀的压力

楼主:

半负载感应手动多路换向阀为文中所说的一样。采用压力补偿元件实现单支路的比例调速。
国内工程机械常用的为全负载感应多路换向阀,用于多支路同时动作。但在不少应用场合中,使用半负载感应阀就完全可以。例如:多节臂混凝土泵车,我问过工人,在操作泵车时,用过两个功能以上的操作吗?工人都不知我问什么。我又解释:就是两节臂或三节臂同时伸出或缩回,或....."有病!一节臂还伸半天,懂不懂哦你"。不是我有病,所有的泵车厂家都用全负载比例多路阀,DANFOSS,HAWE,REXROTH的,价钱是半负载感应多路阀的2/3或1/2。
用的最多的应该是随车起重机。

网友:
感谢楼主!

感谢楼主,这些资料对我正好应用啊,不知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些多路阀的学习资料呢!谢谢

楼主:
这里是关于全负载感应多路阀的讨论,可供参考。

求助:PSL型比例多路阀基本工作原理关于全负载感应多路阀的讨论,可供参考。
该阀手动比例多路阀为全负载感应阀和非负载感应混合配置阀组,可以实现单支路和多支路同步工作。
左侧第一片阀为进口阀片,从下向上,(1) CP3三通式定差旁通式压力补偿流量阀,(2)RV安全溢流阀, 通常设定为系统最高压力35Mpa,3)RPM减压阀为工作阀片的比例减压阀提供先导供油,可以看到减压阀下的一条虚线连线两条虚线,并连通每个工作阀片的一对比例减压阀
工作片阀位于中位不工作时,CP3功能等同于流量旁通控制阀。此时,压力补偿阀弹簧侧的压力仅为12-16Bar(P = 弹簧压力+回油背压),CP3滑阀在P口系统压力作用下,旁通口打开,主油路贯通流至油箱。
当工作阀片至工作位时,工作口负载压力经LS负载感应梭阀反馈回路传至CP3弹簧侧。CP3在负载压力作用下减少旁通流量,根据负载压力提供所需的流量。

左侧第二,三,五,六,七为负载感应工作阀片,可以实现多支路同时工作。
工作阀片中从下至上为负载感应梭阀,二通压力补偿定差减压阀,安全溢流阀,换向阀含手动拉杆和一对电液比例减压阀。
负载感应梭阀:各工作阀片的梭阀组成负载感应回路,将各工作阀片中的负载压力或最高负载压力传至进口阀块的压力补偿旁通阀。
二通定差减压阀:2通定差减压阀CP2 与换向阀串联起来组合成压力补偿比例调速阀。
当多个工作片阀同时工作时,负载压力传至定差减压阀的弹簧侧。此时,通过阀心的负反馈作用,来自动调节节流阀口两端的压力差, 使其基本保持不变。在其作用下各阀的流量均保持恒定,且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
安全溢流阀也称二次压力阀:用于防止工作机构的高压冲击,或极限保护,例如油缸,马达。通常压力低于或等于主系统安全溢流阀的压力
比例减压阀:位于工作阀片手拉杆的相对一侧,为直动式比例减压阀,驱动滑阀实现比例换向。

左侧第四,八,九片为非负载感应工作阀片,适用于单支路工作。当与其它支路同时工作时,负载感应支路工作阀流量优先,或负载压力低的流量优先。
工作阀片中从下至上为负载感应梭阀,安全溢流阀,换向阀含手动拉杆和一对电液比例减压阀。
负载感应梭阀:各工作阀片的梭阀组成负载感应回路将各工作阀片的负载压力传至进口阀块的压力补偿旁通阀。
安全溢流阀也称二次压力阀:用于防止工作机构的高压冲击,或极限保护,例如油缸,马达。通常压力低于或等于主系统安全溢流阀的压力
比例减压阀:位于工作阀片手拉杆的相对一侧,为直动式比例减压阀,驱动滑阀实现比例换向,

网友(2010-05-31):
我正需要这些资料,谢谢!

网友(2011-08-24):
在负载敏感用于定量泵中,是不是LS口不接什么东西哦,泵的出口压力直接由定差溢流阀控制哦

网友(点评):
LS口对于定量泵是封闭的,不接,其出口压力是由定差溢流阀控制的,多路阀中位时,该阀低压溢流,多路阀工作位时,根据LS的负载压力供油,并以实际负载压力+补偿压力 来 溢流多余流量

网友(2012-01-18):
资料很好。谢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
看看学习中。。。。多路阀

网友(2014-01-19):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