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成型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01):
各位模界同仁,最近我在搞一幅新模,里面有一步需将0.8的青铜挤压至0.5
我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我先将需压的那块压了一个170度的槽,第二步再达到需要尺寸
可是我在零件冲完成后确达不到0.5,更奇怪的是成型之后的那一步已经达到0.48再之后的一步确又回升到0.53。百思不得其解... ...

网友:
工序和材料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上观点!看看您的材料选用是否恰当!

网友:
贴个图看吧! 不是很理解 楼主的表达

楼主:
2楼 3楼

还请详解怎样算材料有问题,我不是很了解.难道有压至成型后厚度回升这种现象的材料

网友:
如果泛泛的跟你把书本上的概念拿来说就没意义了
如果允许的话,来个图片
如果不允许,详细说明产品

网友:
挤压的形状、挤压量、材料、工序等都有关系。
搂主能否详细说明?
最好的说明方法:贴图。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里贴图不是很方便

我想问一下楼上,我在前一步拍扁之后再切。这样子难道也会导致回弹?
我这几天把拍扁的程度加大了,因些回弹后刚刚达到尺寸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