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定坐标系?---请教

楼主(2008-07-01):
用两基准孔定坐标,如何在不动工件的情况下把坐标定好,假设两基准孔不与
X Y两轴平行,FANUC  0i系统。望高手指点。

网友:
说的也太笼统了吧。有度数我就会加旋转。
还是得说清楚。

楼主:
假设基准孔坐标给定A(X1000,Y0) B(X-1000,Y0)AB两点不与X Y任何一轴平行。系统为: FANUC-18i系统和FANUC-0i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