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7-01):
氩弧焊打底到底有什么优点? 还想问下焊接类型怎么分的类,它们各自的有缺点是什么?
知道的说下,谢谢了!

网友:
探伤焊缝如果不能背面清根的话就得tig打底
分类参考GBT_5185-2005_焊接及相关工艺方法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