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问题:在6米长槽钢上,每隔300打一个直径10的孔---请教

楼主(2008-07-01):
我想在6米长槽钢上,每隔300打一个直径10的孔。怎么才能保证孔的中心在一条线上.要求精度很高的。

请教,谢谢!

网友:
要求有多高? 几号槽钢 槽钢有三个面,你要在哪个面上加工孔 楼主要说清楚啊!
还有6M长度,槽钢本身就有较大的变形。都要考虑的啊

网友:
上加工中心做啊。

楼主:
不管在哪个面加工我只想知道怎么才能打出个较准的孔.

网友:
其实,一方面要看你的具体精度要求,另一方面要结合你的现有手段。
精度要求,位置度到底是0.15呢,还是0.05, 区别还是很大的。
现有手段,也很重要。比如,如果你有大型加工中心,那当然就很简单的,剩下的就是如何装夹的问题了。
但是,如果你只有手枪钻,则完全两码事了。
做个简单的钻模,用摇臂钻或者立铣也可以搞出来,需要分段加工。

网友:
先在槽钢上铣出两个基准面,接下来就简单了,当然你这个精度很高的描述本身就缺乏精度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用手电钻就谈不上什么精度,精度要求高就必须做夹具或上铣床。

网友:
用磁座钻,加一个定位挡铁。

网友:
这么长槽钢,本身变形就大,一般划线应该可以。关键看你要那么高精度干嘛用,如果只装点螺栓的话,没必要了,孔大点,用榔头敲敲就进去了。

网友:
看你的需要,其实你在槽钢未加工表面上钻孔本身就不会有很高的精度。我在六米的槽钢(做导轨)上开过400mm间隔直径12的孔,先在铣床上做一个四孔模板,也就是档铁一样的东西,但模板一定要热处理,否则后面的孔就不准了。不知道你是用来干什么。热扎和冷扎的槽钢业是不一样的。

楼主:
我只想知道用什么方法能画出比较精确的线.因为我之前是用木工弹线法画的.可是师傅说那样会差出很多. 他们用的方法太慢了.所以我想找个快而且准的方法

网友:
所以你要说明你说说的精度到底是什么样的。
仅仅是安装孔的话,要好办的多了。

网友:
看你要多高的精度了,就算能固定了,用什么钻床还要好好研究下呢

网友:
架起来,用经纬仪和板尺配合。

网友:
两头作两个v型槽,用细鱼线栓重锤,估计精度能在0.5,期望能有高手出更简单,精度更高的方法

网友(2008-07-31):
在能加工六米以上工件的镗铣床或镗床上就可以保证。

网友(2008-09-17):
如果理论上讲,槽钢是标准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找到定位基准,让后做钻模。

网友:
说了这么多,楼主还是没说清楚啊 !!

网友(2008-10-21):
如果是批量的话可以做一个相应的夹具啊!
你可以在槽钢上取3个点做基准靠在夹具上不就好办多了吗?
如果是单件或是少批量的话就用单束放射性的灯光照出它的中线也可以啊

网友:
想想其他办法,用纸来做标记可以吗?

网友:
我想你用槽钢的话,也就谈不上能有多高的精度

网友(2009-04-14):
不知道你见过十字线和样冲没有,只要细心要多高的精度都可以,只是时间长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