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上的字母A和B有何区别?

楼主(2008-07-01):
各位网友:请问电磁阀3WE 6 /A  9-53与3WE 6 /B 9-53其中的A,B有什莫区别,敬请赐教

网友:
阀的中位机能不同。

网友:
能问一下是哪家的阀吗?

网友:
这是力士乐阀,在<液压设计手册>软件版上也有介绍(社区有).这图片从上面截下:* p: l" {6 f. d4 _* s

网友:
REXROTH的样本我也有,但他这个后面几个字母数字好像对不上啊?

楼主:
对不起我搞错了应该是这样的 :3WE  6  A9--53/AG24NK4和3WE  6  B9--53/AG24NK4其中的A和B的区别

楼主:
请问羚羊版主:A是不是标准电磁铁?B是不是大功率电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