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加多少油合适?

楼主(2008-07-01):
请问齿轮箱加多少油合适?另外,齿轮马达加多少合适?还有滑动面等等。谢谢!

网友:
齿轮箱的安装位置不一样,加油量是不一样的,齿轮箱出厂时厂家都会标示油位的,也可在使用说明书中找到

网友:
齿轮箱液位过高与过低都会产生问题,请大家在使用过程中遵照说明谨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