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的弹簧夹具如何进行改造?

楼主(2008-07-02):
制造一种精密盘盖类零件的时候特地定制了一套两付的弹簧夹具,但是在4M变动试验加工的时候,发现夹具有一点问题,需要改造。想请教下大家。该零件为压铸件,分两道车削加工成。车加工2的定位是以工件已经车加工过的表面1和夹具2的端面为定位的。但是这个夹具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当夹具收紧的时候,夹具2的端面中间鼓出来有0.06毫米,导致定位面不平,车削加工以后平面度不良,一边切的多,一边切的少。但是拆下机床后夹具端面却变形的很小,只有0.01都不到。向夹具的制造商反馈,人家说是夹具收紧变形太大所致,不是夹具制造的问题。可是没有那么大的力,工件根本无法保证在5000转的高速下不飞出来。我想问询下各位,对于这个夹具的改造是否可以把中间磨平?

网友:
楼主您好!
这类问题最好能够上传图纸供大家讨论。

网友:
磨中间是不行的吧,张开夹紧不可能有一致的行程,所以还是不平。估计要改夹具的结构。就是不要用夹具的弹性盘做定位面,而是将定位面和弹性盘分开。这个属于设计缺陷。
以上的建议是根据加工齿轮的弹性夹具给出的,不知和楼主的在原理上一样不一样?

网友:
  弹簧类的夹紧方式,并且不是好象三爪一样一个圆柱型不断改变直径,而是一个喇叭口的口收紧变成一个圆柱,而你用夹具的端面精密定位本身就是错的 ,那个端面会随着夹头的开闭不断变化其垂直度,怎么修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本身设计时就不合理,你想办法在夹头的中间不运动的地方另外固定一个定位

网友:
还是上传一张示意图比较好。
我分析可能是过定位造成的。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涨套定位还是端面定位。

网友A:
请楼主传一张零件图和夹具的设计图纸及实物上来。
我估计弹簧夹头的线切割槽是否太宽?
楼主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弹簧夹头压缩到你加工零件的弧度时再光一刀就OK了

网友:
上图是王道。

网友:
本来就是一种不合理的装夹方式,怎么修正都是不合理的!!唯一要改的是将定位端面不做在开闭爪的运动部分上,另外在夹具的中空部分加一块铁做定位就可以解决问题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传一张零件图和夹具的设计图纸及实物上来。
我估计弹簧夹头的线切割槽是否太宽?
楼主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弹簧夹头压缩到你加工零件的弧度时再光一刀就OK了

楼主:
夹具的实物图,夹具没有设计图,完全是按照工件加工的样子加工的。中间部分就是夹持部分。

网友:
夹具设计有问题
又碰上个“理论设计师”
嘿嘿

网友:
弹簧面的确不应该用来做定位面,支持楼上几位建议,另找定位面。
这个是设计问题,谁设计的找谁。呵呵

网友B:
还有一个不得以的办法,就是把定位面磨成凹的,理论上以外圈接触线定位,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三个弹性瓣定心时变形是否一致?试试吧。肯定要比中鼓的效果好。

网友:
提点实质上的建议给楼主吧,说不合理也是帮不到他。

解决办法一:放弃使用夹头装夹内孔端面来定位长度和定端面垂直度,改用夹头头部的端面来定位。

原因:要精确修正夹头装夹时内孔端面的精度,非常之困难,你在夹头夹住东西时无法加工内孔端面,加工内孔端面时不夹住东西,用其他办法难以找出夹头夹住东西时的定位端面误差加以修正。操作非常之简单,只需要车个高度低于夹头深度的东西塞进去夹住夹头车刀端面就行了。

解决办法二:放弃使用夹头装夹内孔端面来定位长度和定端面垂直度,直接在液压拉杆上加装一个定位块,在主轴旋转时将此定位平一次端面,无论夹头开闭都可保工件定位时的精度。

解决办法三:这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以外圆装夹精度来保端面的垂直度,原来在里面充当定位的东西只是起到定位长度的作用,其实一个端面正不正,永远是相对外圆来来说的,没有相对于另外一边的端面,所以想办法将外圆高精度同心装夹是王道!!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不得以的办法,就是把定位面磨成凹的,理论上以外圈接触线定位,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三个弹性瓣定心时变形是否一致?试试吧。肯定要比中鼓的效果好。

网友B:
关于修磨定位面的问题,实际上是可行的,不放工件也能调整到夹紧状态。方法很简单:利用回转油缸自身能调行程的功能来控制夹紧行程,倒倒油管就可以屏蔽掉启动条件行了。此时靠锥套来起定心。
追风的第二点建议是根本解决办法,这就是夹具设计不合理的地方。
第三点建议可能和工艺相违背,需要调整整个加工过程。很多时候都是加工完端面后,再以端面定位来加工外圆的。

网友C:
如果是掉头装夹外圆没加工过的,只能用第二种.如果是已经加工过的外圆,还是跟外圆再平端面合理些,不过也看实际情况了,外圆处太短就算用夹头都很难夹正的,只能用端面定位

引用 网友B:
关于修磨定位面的问题,实际上是可行的,不放工件也能调整到夹紧状态。方法很简单:利用回转油缸自身能调行程的功能来控制夹紧行程,倒倒油管就可以屏蔽掉启动条件行了。此时靠锥套来起定心。
追风的第二点建议是根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掉头装夹外圆没加工过的,只能用第二种.如果是已经加工过的外圆,还是跟外圆再平端面合理些,不过也看实际情况了,外圆处太短就算用夹头都很难夹正的,只能用端面定位

说的对哦!装夹面只有4.3毫米,要不我怎么不用其他的面来定位哦!实在是太短了,用其他夹装定位实在是困难的。

网友:
觉得有看了一场热闹的感觉,忙得大家伙团团转。只是反映出了搞技术者对本行业的“钻”劲。

网友D:
找三块同样厚度的铁片塞到缝里(铁片厚度最好是比自然状态下的缝小0.2,太厚产品不容易装夹,太薄定位不准),然后加紧,再加工型腔,内径加工尺寸和产品外径尽量做到零配零。
需要注意的是;
1,保证加工夹头所用的夹紧力和夹产品的时候不能变动太大。
2,注意底部清根
我所有的弹簧夹头都这样做的没遇到过你说的中间凸起的情况。我自己做产品的时候遇到用弹簧夹头的,不管图纸公差多大都做到+0.02或者-0.02。

网友:
弹簧夹头都是这样设计的,关键是加工型腔的方法

网友:
我比较奢侈,直接用塞尺塞缝里夹住车,可以高精度调整夹头的形腔误差,还有夹头车太大了,原来的容屑槽没了也只能这样车回那些内沟槽

引用 网友D:
找三块同样厚度的铁片塞到缝里(铁片厚度最好是比自然状态下的缝小0.2,太厚产品不容易装夹,太薄定位不准),然后加紧,再加工型腔,内径加工尺寸和产品外径尽量做到零配零。
需要注意的是;
1,保证加工夹头所用 ...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不是吧!
应该是加工好后再开槽
其实弹簧夹头必须根据夹持工件的实际情况来设计,就算是同样的工件,不同生产线上用的弹簧夹头都有细微差别.
举个例:
在精磨气门锥面的工序上用的弹簧夹头,同样都是一线厂家,有的能把跳动控制在1丝半以内,而有的只能控制在3丝以内.粗看上去弹簧夹头没多大区别,但细观察就有些差别了.比如说杆部是正锥还是倒锥会影响夹头的设计,锥套是线接触还是面接触会影响稳定性.就是这些小细节会导致结果的大不同.这单单只是设计问题,其他就不说了.

网友:
原厂出品肯定是先加工好型腔,再开槽的.夹住三个槽的是没办法的办法,夹头太多,一些不常用的夹头有使用要车到尺寸做其他更大直径的产品,我今天特意去看了一下夹头库存表,规格只有不到十个机床品种使用,不过数量绝对超过五百个以上,各类型车床,后加工用的气动夹头座用的夹头,甚至磨刀机用的,刀具上用的ER夹头,规格最相近的尺寸只有0.1.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应该是加工好后再开槽
其实弹簧夹头必须根据夹持工件的实际情况来设计,就算是同样的工件,不同生产线上用的弹簧夹头都有细微差别.
举个例:
在精磨气门锥面的工序上用的弹簧夹头,同样都是一线厂家,有的能把 ...

网友:
修的确是常有的事情,但一修就很难到设计精度了。
也以气门加工为例:
按工件尺寸买来新的弹簧夹头,先做精磨用。精度下降后,转做粗磨用。精度继续下降,修一下改为车床粗加工用,然后才报废。

网友:
我也经常用这种夹具,用夹具通孔的端面定位,即用外径比夹位外径略小一点的垫块把夹位垫出来,不要夹具的大端面定位,当然垫块的平面度也要小,应该没什么问题,试试看。。。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其实好点的弹簧夹头加工方法应该是
1,粗车
2,调制(HR28-30)
3,线切割(把割掉的部分拿回来,塞住缝夹紧精车,一般的快走丝都是Ф0.1-0.2)
4,精车
这种夹头买个回来就行了,不要买型腔做好的

网友:
这是劣质夹头吧??连淬火和磨都没有的工艺,还能说好一点?

1:锻造的毛胚料调质,放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等时效,,
2:粗车,其实不算粗车了,车出来时的精度已经很高,只是留了磨削余量
3:线切割开大部分的槽位
4:送去热处理淬火
5:回来外圆、锥度、内孔、端面同心磨出到要求尺寸。
6:将剩余很小的联合位再用线切割开,完成整个夹头的制作。

引用 网友D:
其实好点的弹簧夹头加工方法应该是
1,粗车
2,调制(HR28-30)
3,线切割(把割掉的部分拿回来,塞住缝夹紧精车,一般的快走丝都是Ф0.1-0.2)
4,精车
这种夹头买个回来就行了,不要买型腔做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你这个好点的夹头能到多少精度啊?
仅仅是调质后耐磨性怎样?也就是寿命如何?
这可是一天几千次的来回运动的东东啊。
要说精度要求高的弹簧夹头,我可是常用的哦,不管是单锥还是双锥的。还真没见过你说的那样加工出来的。

网友:
“6:将剩余很小的联合位再用线切割开,完成整个夹头的制作。” 这是很多人不注意的

网友E:
我也来说二句,我认为楼主的问题不是出在夹头的端面上,主要的问题在:
1.夹头尾部的外径与主轴的内径是否配合得好;
2.把夹头夹紧用的受力件在夹紧夹头时,受力的方向是否每次都一样?
以上二点,是保证夹头装夹精度一致性的关键所在(当然包括夹头的加工工艺)

网友:
记号,下次看!

网友:
一看就知道了,这夹头都是热出来之后整体同心一次磨出的,精度是没问题的,问题只是设计的合理与否

引用 网友E:
我也来说二句,我认为楼主的问题不是出在夹头的端面上,主要的问题在:
1.夹头尾部的外径与主轴的内径是否配合得好;
2.把夹头夹紧用的受力件在夹紧夹头时,受力的方向是否每次都一样?
以上二点,是保证夹头装夹精度一致 ...

网友(2012-04-18):
弹簧夹头的好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