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和“绞刀”是不是一样?

楼主(2008-07-02):
“铰刀”和“绞刀”是不是一样?谢谢!

网友:
查字典
铰、绞 含义是不一样的

铰--一种切削方法

网友:
有绞刀吗?如果是机械加工方面用语的话,我估计是写错了

网友:
你的问题很好!
让大家知道了写一个错字对别人的误导有多大!
搞机械的人要的就是认真!不敢说绝对无错,但要做到尽量无错!

网友:
“铰刀”和“绞刀”是不是一样。
铰刀:切削刀具。
绞刀:切削下来的连续铁屑缠住刀具。

网友:
同意“第一钴”的说法

网友:
错别字嘛

网友:
五楼说法正确,
但是,铰刀和绞刀可能意思一样,打错字了,

网友(2011-09-16):
五楼说法正确,

网友:
支持五楼说法    要铰刀 不要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