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折线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8-07-02):
    断裂处的边界线,书上说是波浪线和双折线,但是我在CAD线型里没有找到双折线。
       问题1、双折线怎么画,并且使用方便,最好让它成为一种线型使用?
       问题2、能否用双点画线代替?
哥们儿们帮帮忙,小弟谢了。

网友:
用外挂,或者用块!

网友(2009-04-09):
噢,这么久都没人光顾这里了。
那指的应该是“多线”吧?CAD里有。

网友(2009-08-08):
我用的双折线是自己手画的,我的CAD里面也没有的

网友:
还可以用双点划线表示断裂视图

网友:
指的应该是“多线”吧?CAD里有,在绘图  多线!      设置比例 样式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