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磨、硬度又很高的是哪种材料?

楼主(2008-07-02):
请教各位
现在中国比较常用的又耐磨硬度又很高的是哪种材料呀?太脆了不行。在手册上查找,有些特种材料硬度比较高,但是很难买到!或者其他材料经过处理也能达到硬度HRC60,性能耐磨,又不脆的?
谢谢!

网友:
SKD11 或SKS3的材料都可以。

网友:
了解下
不知道价格多少。那里可以买到。
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这两种材料都是日本的模具钢材。价格虽然比较贵!只能在冲头用一点点!

网友:
我可帮你

你这样说得太笼统了,你是用在什么上面的,是什么模具/配件能?能做到60HRC的材料很多,看你做什么了?你可问我,也许能帮上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