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泵 和 增压泵 运行图

楼主(2008-07-02):
目前市场上水切割的高压泵有2种:

1. 增压泵 : 传统的技术, 它是由油压系统和水增压系统 2个系统组成,油压系统驱动水增压系统, 经过储存罐到喷嘴, 射流由喷嘴射出对工件进行切割.

2. 直驱泵 : 新技术, 针对增压泵的缺点改进的新技术, 由 水龙头进水后经过滤后, 经过曲轴箱对水加压, 然后到喷嘴,射流由喷嘴射出对工件进行切割.

楼主:
大家对以上的图有什么不清楚的, 随便问, 我知道的一定说

网友:
图很清楚,我设计过你增压泵图的赠压器,高压侧的单向阀和密封都不好解决,寿命也不很长,这是世界的问题,另外,换向的时候,对系统也有影响,增压器在很多场合使用,不仅在水切割机上,

楼主:
密封寿命长的原因是材料问题, 目前所有的增压泵用的密封都是设计给 55,000psi的泵用的, 如果在60,000psi的情况下寿命是短很多, 大部分用户都把压力调节到 53,000 - 55,000psi, 密封寿命就比较长.  60,000psi的还好, 如果是60,000psi -100HP 的泵, 他的高压密封只有 200小时.

网友(2008-09-11):
我想问一下,在高压缸吸水的过程台,会不会产生局部的低压,从而使水发生气化或者溶解在水中的空气析出来呢?

网友(2008-10-30):
直驱泵的这种方式现在在什么设备上有用的吗?

网友:
直驱泵是不是存在增压压力如果太高,则流量不会太大的问题。而增压泵则不会有此问题。

网友:
有空就来学习了

网友:
图片很清楚 谢谢分享

网友(2008-12-26):
图片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还在努力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胡司令

看来兄弟懂得很多,能否加我

慢慢请教点东西

QQ:12006277

网友:
感谢LZ的分享,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2009-03-24):
图不错,正需要

司令也加我一个吧,34021791
请问有群吗?

网友(2009-05-12):
还有听人说直驱泵能耗少,增压泵能耗大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是的, 直驱泵能耗 5%,增压泵的能耗 25%

网友:
直驱泵用在液压上行不行,我见过日本理研液压有200MPa的电动泵

网友:
直趋泵在国内有卖的吗?大约在什么价位?

网友(2011-04-07):
你好!
flow mach 2 的 three piston  ,增压器是通过三个活塞杆运动 和大地的DWJ1525-FB,氮气包稳压器 ,intensifier 有什麼分別?
我們公司想買flow考慮到品牌,flow推荐这一款机器比大地2万美金左右,我們公司是在馬來西亞做廣告割銅,鐵,alum.白鋼,1mm-10mm.
想请各位帮我从使用的角度提供点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