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计算一个物体的表面积与体积

楼主(2008-07-02):
各位大虾,顶一下吧

网友:
用UG软件就可以用命令算出!

网友:
可以用cad的area命令算面积,体积就不行了!

网友:
sw用"工具-质量特性"

网友(2008-10-17):
将三维图形转到AUTOCAD或UG中就可了计算

网友:
AUTOCAD中用MASSPROP命令查询体积

网友(2012-03-25):
表面积公式:底乘高乘2+长乘宽乘2+长乘高乘2
体积公式:底乘高乘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