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如何准确计算铜材产品的重量?

楼主(2008-07-02):
求各位大虾,顶一下啊

网友:
有PROE吗?模型做出来,密度给定后直接就计算出来了
你的问题没有说清楚  大家怎么帮忙呀

网友:
就是,用CAD软件建模,重量其中有菜单或信息可以自动算的,很方便

网友:
呵呵,我这里有一个,仅供参考。

网友(2008-08-26):
其实也很简单
如果是单纯的正几何图形,可以用相应的体积公式进行计算
如果是复杂的体积,使用三维制成立体图形后,可以使用相应的查询查到
一般的三维软件都有这一功能,只是需要先会使用这一软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