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是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08-07-02):
图上的墙板偶看像是镀镍的,不过同事说镀锌,偶见识少说不清楚,在此请教大家看看这表面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这样根本看不出来嘛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楚,你可以分辨一下,镀锌一般很白的,或者稍微有点偏蓝,而化学镍是亮中有点泛黄的

网友:
楼上的,有打听过"吸塑"吗?

网友(2008-10-21):
如果颜色偏黄又很薄的话,还有可能是化学皮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