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插装电磁阀 , 求助

楼主(2008-07-02):
二位二通电磁阀(锥阀型)高压保的住压,打到250公斤退到220就停住了,低压35公斤就保不住压了,不知那里出问题了
    求助各位大侠  谢谢.

楼主:
大家能帮助我一下吗

网友:
给出具体的回路,或者是截图也可以呀。不然怎么帮你分析呀?

网友:
在保证零件的配合精密度没问体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可把阀心里边的弹簧加硬看看。。。。这零件在压力越高的情况下是保压越好!你说的情况那我也碰见过。。。。。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
在没有系统内泄和配合好的情况下,低压好象也只有弹簧去顶了,高压只要打的上,低压来保压,有些螺纹插装阀还是用气压来测好。

网友:
要么是阀芯锥面的光洁度不够,要么就是阀套的K角圆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