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加工方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

楼主(2008-07-02):
加工一长200,宽200,深25的型腔,转角半径为5。材质是不锈钢。
请问需要几支刀,分别是什么刀(主要指刀具类型和直径等)?走刀路线是怎样的?切削参数(转速和进给)如何?

网友:
过了一段时间了,请公布参考方案。

网友A:
斑竹你很外行啊!准确来说你说出上面的所谓题目,已经严重不适合担当刀具斑竹的地步.我今天又喝多了,所以说话一直都这么直率!你连通用材料都不懂,刀具的应用永远建立在被加工材料上的.

   只有外行人才会说什么不锈钢材料,不锈钢的材料的"常规"种类多到可能你根本不能有一天两天的时间完全搞懂,基本上含有Cr(铬)元素超过13%的材料都定义为"不锈钢",按照金相组织分,有奥氏体,马氏提,铁素体,双相.各类型的不锈钢有着差异很大的物理性能和被切削性能,不锈钢难加工,到底为什么难加工估计论坛上没几个能准确说得出来的.

  喝多了就直言,别怪我哦~~

网友B:
追风传说网友好!

你在3楼的发言:……不锈钢难加工,到底为什么难加工估计论坛上估计没几个能准确说得出来的.
.
//------------------------------------------
我来试答:
任何一把刀的刀尖,在显微镜下看,其刀尖都不是尖锐的,而是圆的。
.
如果,将这把刀放在刚性物体(比如玻璃)上观察,你会发现,刀尖上那个微小圆弧与玻璃是“点”接触。
.
如果,将这把刀放在柔性物体(比如橡胶轮胎)上观察,你会发现,刀尖上那个微小圆弧与橡胶轮胎是“面”接触。
.
不锈钢的特点:柔韧(软)……,刀具放到不锈钢上,就如同放在橡胶轮胎上一样。是“面”接触。
.//------------------------------------------------------------------------
“点”接触是车(刮、削)。-------低热。
“面”接触是磨、削。---------------高热。
.
我说的对吗?
.
syw  080703---06.38

网友:
追风大虾好像没喝多,说了很多实质问题,加工不锈钢是要考虑具体牌号,因为镍、铬等元素含量不同,加工的刀具也有区别,

楼主说的好像是另外一个问题,他是从刀具方面说事,但没有说机床的问题,好像床子不同,刀具的使用也有所区别,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先是强力铣,有强力盘铣最好,接强力立铣,留余量,最后作圆角有好几种办法,看要到达到的光洁度要求了,有时可以要用球刀,实质的问题是在加工效率和接刀之间找一个平衡,

我猜楼主是卖刀的,但不知卖那个品牌,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白的,楼主不是卖床子的,也不是搞工厂里面搞加工工艺的,应该没错

网友C:
追风的确厉害,看来不是一般的高手。不锈钢难加工,多数是因为加工硬化造成的,或者说应变强化类似折铁丝的道理。有点象高Mn钢。
这个东西说来话长,得回头翻教科书才能准确。 不锈钢种类又多,什么奥氏体,马氏体,铁素体不锈钢,每种加工的情况都不一样,通常好像是奥氏体的会产生严重的加工硬化

追风的基础知识,和实践经验都很丰富么? 好奇做那行的?  一般单位的人都偏一样么

楼主的问题的确不好答,除了最后那把10mm的刀,其他的刀具单是大小的选取就和机床性能,工艺要求,技术要求,材料加工性能都等有关

网友:
楼主的考题确实是条件不足,一下子让人有点无所适从。
不过单从零件的加工形态而言,我有可能先在车床加工,之后再上铣床。

网友:
哎 lz的题目出的是有问题,具体条件都不清楚,怎么回答?

网友:
可以这样回答
自己分类给出条件,就有不同的参数
就当楼主出的是半命题的题目

网友:
老大好啊, 这个是原因之一,不过也说出了不锈钢难加工的特点……偏激的说,不锈钢难加工其实不是因为不锈钢硬,是因为他本身属于很软的材料。老大你说的是软、硬材料加工时的本质区别。

   但最大的原因是304,316等奥氏体不锈钢之中含有的镍!镍在高温之下极容易和很多元素发生亲和化合,将刀具的刀尖镀上一层镍。刀具的刀尖被包裹之后,就开始降低切削能力,变成是刀尖的堆积物和材料在不断磨啊磨——这就是粘刀现象!当温度进一步提高,此时工件切削过的表面会出现积屑痕,恶性循环开始了,越磨越多的东西堆积在刀具上,前角、后角、刀尖、断屑槽都可以见到被覆盖上一层白色的东西——至此,刀具已经完全失去切削能力,最终将刀具顶到破裂为止。 同样的道理,钛合金将此拈刀情况进一步发扬光大。区区比铝合金硬度高一倍的钛合金——在切削时产生的高温,几乎可以和一切金属元素化合亲和。

   而4系列的马氏体不锈钢是不含镍的,只含有千份之几碳和13%以上的铬,而碳和铬都是很耐磨的元素,和刀具的亲和力也不是很大,所以直接提高刀具硬度使刀具更为耐磨,刀具寿命效果就立杆见影了!

   要提高3系列铬镍合金不锈钢的刀具加工寿命,关键是抗亲和,专用于不锈钢加工的图层刀具、其图层就是为了更不容易于材料亲和而不是提高耐磨性,经本人测试,使用这些图层的刀具加工一般钢材,寿命是非常之低的,主要是刀具硬度低,耐磨性差,很快就会磨损了。而且加工时必需要用油,油在切削时产生的润滑作用,是最有效抗粘结手段!

引用 网友B:
追风传说网友好!

你在3楼的发言:……不锈钢难加工,到底为什么难加工估计论坛上估计没几个能准确说得出来的.
.
//------------------------------------------
我来试答:
任何一把刀的刀尖,在显微镜下看, ...

网友(点评):
顶。。。。。。。。。。 详细透彻

网友:
我啊??我对刀具、材料性能、热处理,机床设备,加工工艺,各类型的表面处理和产品销售 ,我以前最丧心病狂的时候,没事天天在车间拿各类型的材料胡乱切着玩,看看怎么做会有什么后果,

引用 网友C:
追风的确厉害,看来不是一般的高手。不锈钢难加工,多数是因为加工硬化造成的,或者说应变强化类似折铁丝的道理。有点象高Mn钢。
这个东西说来话长,得回头翻教科书才能准确。 不锈钢种类又多,什么奥氏体,马氏 ...

网友A:
至于不锈钢所谓的加工硬化硬度高导致难加工一说,我是很不赞同的!实践见真理,大家有机会拿块被加工硬化到非常严重的不锈钢去打打硬度,看看到底会硬到什么程度,我也不卖关子了,我多次测试的结果最严重的情况都不超过HRC30度,一般的加工硬化连HRC20度都没有,HRC 20~40度的材料,对于现代刀具来说是完全不至于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至于不锈钢所谓的加工硬化硬度高导致难加工一说,我是很不赞同的!实践见真理,大家有机会拿块被加工硬化到非常严重的不锈钢去打打硬度,看看到底会硬到什么程度,我也不卖关子了,我多次测试的结果最严重的情况都不 ...

有一点要纠正以下追风,对HRC硬度的理解有点问题。由于HRC测量的是压入深度,所以对表面硬化层是不能检测的,当硬化层很薄时,刀具能感觉到,但未必就能打出硬度,要确认硬化程度,应该在硬化前后测表面硬度,好像应该是维氏硬度

至于难加工的原因,愿闻诸位的见解,但以我个人的经验,奥氏体钢加工硬化至少是一个原因

个人粗俗的说法,对钝的刀,它显得太粘。对锋利的刀,它显得太硬

网友:
请教楼上,关于这个联接的内容是否了解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11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斑竹你很外行啊!准确来说你说出上面的所谓题目,已经严重不适合担当刀具斑竹的地步.我今天又喝多了,所以说话一直都这么直率!你连通用材料都不懂,刀具的应用永远建立在被加工材料上的.

   只有外行人才会说什么不 ...

谢谢你的批评!请追风大侠详细谈谈你的加工方案吧,不同的不锈钢分别用什么刀具,如何安排工艺。也好让我这个不适合当斑竹的外行学习学习啊。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追风的确厉害,看来不是一般的高手。不锈钢难加工,多数是因为加工硬化造成的,或者说应变强化类似折铁丝的道理。有点象高Mn钢。
这个东西说来话长,得回头翻教科书才能准确。 不锈钢种类又多,什么奥氏体,马氏 ...

其它没有给出的条件,如机床等你可以自己设定。请谈谈你的加工方案。谢谢!

楼主:
其实,本帖的目的主要是让大家谈谈自己如何选择刀具类型,直径,走刀路线等。材料也可以换成中碳钢,合金钢或铸铁等。
希望各位高手在批评我的同时能谈谈自己的方案。谢谢!

网友:
有样东西叫"表面铬氏硬度计",我这里用的HRC全部都是用表面洛氏转换成HRC的,表面洛氏对常用材料材料检测的范围大点,但硬度太高的东西就检测不是很准,同样洛氏检测低硬度的也不准,不锈钢正常在洛氏硬度计是根本打不起硬度的

  我的表面洛氏硬度计,电动的实验力比较准确,不过洛氏硬度计在硬度测量范围窄,而且精度低,一般要精确测量物体的硬度,用维氏硬度计,测量范围广阔,精度高,唯一的缺点就是价钱贵……最便宜的都两万多三万一台,舍不得买啊!

引用 网友C:

有一点要纠正以下追风,对HRC硬度的理解有点问题。由于HRC测量的是压入深度,所以对表面硬化层是不能检测的,当硬化层很薄时,刀具能感觉到,但未必就能打出硬度,要确认硬化程度,应该在硬化前后测表面硬度,好 ...

网友:
加工硬化造成加工困难,这是有的事……不过要综合分析,以前包括现在,很多的加工厂都还在使用高速钢刀具,包括立铣刀类,卧铣盘铣刀类,钻头丝锥类,齿轮加工刀具,以上这些刀具基本到现在都在大面积使用高速钢制造,而且只有买哈量、成量、上工、上刃等大牌子才会有真正W9的高速钢刀具,其他杂牌的几乎是9SiCr等普通工具钢而已,标准的W18高速钢刀具现在是文物级的产品了(普通机床上)。

     唯一在普通设备普及了大面积使用合金刀具的种类唯有车刀,基本上都合金一统天下了,不过还是手磨刀的天下,标准化可转位的还有待大面积推广。综合以上原因,“加工硬化现象”导致“加工困难”才是主要原因。

    现在在普通车床上加工一块45钢啊,40cr等材料,为了“更好加工,更有效切削”,就是将材料调质,将退火状态的硬度提高到HRC 20几度,我宁愿车削调质量硬化之后的45号钢都不加工退火状态的软钢啊

引用 网友C:

有一点要纠正以下追风,对HRC硬度的理解有点问题。由于HRC测量的是压入深度,所以对表面硬化层是不能检测的,当硬化层很薄时,刀具能感觉到,但未必就能打出硬度,要确认硬化程度,应该在硬化前后测表面硬度,好 ...

楼主:
后面的回复大多偏题了,变成了讨论不锈钢的材料特性和加工性能;只有老马等少数人给出了大概的设备方案。

我没有做过模具行业,所以对于型腔的加工不是很有经验。这个题目是前几天一个朋友跟另外几个朋友在一起讨论时我旁听来的。听了那几个朋友的方案使我受益菲浅,觉得很有趣,所以拿出来与大家讨论。请有模具加工经验的朋友发表专业的意见。这个题目看似简单,其实要想找到一种既经济效率又高的方案并不是那么简单!

机械行业博大精深,任何个人所了解的都只能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而已。妄自菲薄和骄傲自满都是没必要的。

网友C:
加工方案和老马一样,我以前刚好铣过这样一块东西,尽可能用大的铣刀,效率会高些,但还是非常的难加工,速度上不去,估计要加工1天以上。由于过于粘刀,如果刀没夹紧,会被拉下去的。我当时是建议焊接成腔的.
一般加工是我优先考虑车床,效率高
我上次是分层加工,每层进8mm-12mm

网友:
加工的深度直径取决于刀具的直径,如果是加工深度25mm,起码都要25mm直径以上的铣刀。这工件先车后铣的必要性不是很大,基本可以确定肯定是插铣刀一次装夹铣完。

  最困难的地方在最后R5的地方用10mm的插铣刀清角,深度要加工到25mm,刀具的刚性和加工效率不是一般的慢啊!

引用 网友C:
加工方案和老马一样,我以前刚好铣过这样一块东西,尽可能用大的铣刀,效率会高些,但还是非常的难加工,速度上不去,估计要加工1天以上。由于过于粘刀,如果刀没夹紧,会被拉下去的。我当时是建议焊接成腔的.
一般 ...

网友D:
我就选择不要刀具
在我这里我就先粗放电
然后精放电
最后内型腔抛光
代价很高,可是有效率

网友:
楼主说的数量都不知道多少,加工一件等你铣好了电极,人家都加工完很久拉

引用 网友D:
我就选择不要刀具
在我这里我就先粗放电
然后精放电
最后内型腔抛光
代价很高,可是有效率

网友:
这你就错了
楼主说了是模具~~
就是单件加工
再说了
量大用放电简直就是脑袋进水了

网友E:
在哪里说是模具了?

网友A:
楼主说的“很少接触模具加工,请熟悉的朋友回答”等,所以直接认定为单件工件加工了 楼主可能认为数控铣床都是用来加工模具的

引用 网友E:
在哪里说是模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很少接触模具加工,请熟悉的朋友回答”等,所以直接认定为单件工件加工了 楼主可能认为数控铣床都是用来加工模具的

追风传说:
你好!
在机械行业里,你可能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比较有经验。希望你能把你的知识用在正常的讨论上。但请你不要总是用讽刺性的语言来攻击别人。要懂得尊重他人。
1,我本科毕业后一直在机械加工制造行业工作,各种各样的先进的加工设备见过不少,你认为我会不知道所谓的数控铣床是什么东东吗?有很多我见过的设备你未必都见过吧。当然,有很多你见过的好设备我也可能没见过。这是很正常的。
2,关于不锈钢材料,不要在那里谈什么奥氏体等具体分类,上过大学的人谁还不知道这个啊?!在根据工件材质选择刀具时,我们通常把不锈钢分成3类——M1,M2,M3(具体的分类我不想讲得太详细,如果你不懂,可以自己去查)。不同的不锈钢材质并不影响刀具直径的选择和走刀路线的安排,只是刀片材质和切削参数会作适当调整而已。

再说一次:请大家文明讨论,注意自身素质和修养;每个人所了解的都只能是机械行业的很小的一个局部,而且每个人所了解的都有很大不同。不能拿自己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去嘲笑和挖苦别人,因为别人一样可以拿他知道而你不知道的东西来嘲笑你。如果这样的话,岂不是很可笑!除非有人觉得自己知道的比所有人都多!

关于这个型腔的加工,请真正的高手继续发表意见。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评分应该是给21楼的极限思维的,搞错了。抱歉!

网友:
今天晚上终于把所有我想回的帖子回完了,现在喝得差不多该回回你这个帖子了
   我书读得少,少到连最高学历的文凭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就读于全国都属第一流的中学竟然都会落下初中肆业证书,实在太丢人了不好意思拿给人看 在国内,拖累整个机加工生产链的主要就是你这类人。读书读得太多了,严重缺乏实际经验。

   本来我看见这个帖子是没想过回的,因为不屑于回答此类考问,有辱我之水平,你来论坛请教我都嫌弃你外行! 不过上纲上线到一定的层次,由你担任一个可能是中国最有前途的机械论坛的刀具板块管理人员,前途是值得忧虑的。你先不说材料的尺寸,只给个加工形腔尺寸,材料给了个大婶级的代号,什么类型的工件也不说,加工精度最重要的更是只字未提,这我都不怪你,因为你真的是不懂~~~~不过你的所作所为很有人品问题!依靠版主的权利,竟然在发帖子以后的24小时有众多回复之后,修改主帖言论误导观众,你居心何在啊??为此我在公开在本论坛鄙视尔之所为!

    有空少在这里和我争辩,拿台精度尚可的普车普铣,用你的玉手仔细地操作一下,使用各种你所认知的加工参数,对比各种材料,验证一下你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理论!中国就是缺乏理论和实践都双修的工程师,这是从基层到干部都存在的严重劣性,有的家境贫寒会用上万块的学费和三年时间去学习数控设备,可是连在车间拿着两千以上的高工资实习一年的耐心都没有,连支3mm以下的钻头磨出来都是根本无法使用的,和你一样有完全脱离实际的迹象。

   越说越多,酒也越喝越多,今天回你这个帖子的原因是我今天,准确来说刚刚狠很地给人嘲笑了一下。我来给各位讲个可笑的故事:

   今晚一香港同行友人前来相聚,正谈到不亦乐乎之时,忽然全厂一片黑暗——又跳闸了!赶紧去排除故障,打下车间所有闸刀开关,打下电房车间照明,车间动力,装配照明,宿舍照明,办公有电的所有开关,最后发现又是“宿舍用电”开关打不上去。紧跟着电工带一女宿舍长检视所有宿舍,最后发现又是拖板惹的祸,某某人在一个七块钱的四位拖板上使用一个800W的吹风机,拖板的连接线烧掉引起短路导致的全厂停电!之前我有强行规定只能在工厂内部购买由我统一安排购买的电拖板使用,出自TCL电工四工位(两三两二)带开关2米线长的电拖板!使用锡磷青铜的材料制造电极可以保证5000次插拨寿命,额定电流10安培,额定功率为2千瓦,一个月前100只批量进货的价格为38块,用25块的价格对有需要的员工进行销售!当时我立即将在所有宿舍收缴回来的劣质拖板进行毁灭性破坏,并且有又一次将0.8平方单根线的电拖板铜线和劣质的电拖板线相比较,以此说服群众!等我忙乎了一个多小时之后,香港友人指着我的TCL拖板问到——“既然你如此注重用电安全,为何这些没有地线的2插你们还在使用?”

   我当时没有任何语言应对我的朋友,他怀着真切的关心和疑问提醒我所有电源都是要接地防漏电的,我根本没有任何词语回复,我只能说国况如此,要买到都有三插带地线的设备不太容易啊!最后模模糊糊说了一些插头的问题,可是都是我想实现而不能做到的事情,朋友将他的原装手机充电器拿出来,看看那插头的威武,在国内用来连接一台2KW的设备都有余了,人家只是用来做500毫按的手机充电器插头而已。

  跑题越跑越远,明天清醒点有空再回复这个帖子的技术问题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本来看了之后不想说
但是你是喝多了说出来
我就是吃多了说出来
哎,做猪太久了,习惯了
1.将宿舍配电与工厂配电不分开就是大错
2.你厂公司文化不太好,一个线插都要买,虽然会考虑做老板也不容易,但还是觉得福利不好
3.没必要说那么多伤人的话,你是舒服了,有顾及别人么

网友:
上面的帖子的确回的太过火了,今天少喝了一点看出来了……

   继续跑题说说电力控制的问题,我们车间照明,车间动力,车间内部各区域,办公室照明,宿舍四路线都是分开的,各区域都有独立的保护开关,但当轻微的漏电和触电事故时,各区域的独立漏电保护开关才会跳,但当严重短路时,总是总开关比各分区开关先跳,导致整个厂区断电。我估计是漏电保护开关敏感度造成的,仔细钻研一下要整改了。

    我工厂对员工太好了,这是大厂领导对我管理上的评价!首先在宿舍使用任何非生活必须电器都是被禁止的,除了手机充电器之外。可是我允许了!随着收入的几何递增,普工宿舍里面有各类型的音响、电视、热得快式的电热水杯、电吹风……甚至发廊拉直头发用的平板烫夹,最恐怖的是用发热丝的电热炉!!我已经为所有宿舍每个床位配备了二三插两个固定插座开关,八个人住25平方以上实用面积的宿舍,有两匹空调,每个宿舍独立阳台和洗手间,洗手间都配有独立热水器,有线电视天线,部分干部宿舍更有洗衣机和冰箱,甚至有专用于宿舍的网线和路游器。

   我深思了很久,本来禁止在宿舍使用电拖板是王道,我花了半个小时将从宿舍没收回来的电拖板都解体一次,一共是九个,以下我将各拖板技术参数下写:
1:所有拖板都是二到四位之间,一律标明2000W,10A MAX

2:九个之中唯一一个最优质的那个触点使用“黄铜片”,其他连接部位使用铝片连接

3:其他的做工就恐怖了,触点地方有铝片镀铜的,最夸张连铝片都不是,按照我的机加工经验是钢片再镀锌的。

4:拖板的线有多粗,我不能用平方数去说了,只能形象解释一下:最劣质的简直到匪夷所思的地步,铜线的直径大概将我的手机用耳机线线的粗细相当,最优质的那个和我手机原装充电器相当。

5: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信步在厂区外面的五金店看了看在卖的电拖板价钱,以2008年7月5日的价格指数,两到四位的价钱最便宜是七块,最昂贵的也是区区20块而已。

     当初 偏偏想得太多,想尽力找到中间一个平衡点,所以才规定以后可以购买使用由厂方提供的电拖板,所以我今晚改变主义,痛定思痛,以后在宿舍生活区禁止使用手机充电器和电风扇两种电器之外的任何私人电器,所有私人电器不得存放于宿舍,以免“误用”,私自使用者罚款五十起,造成损失追究经济有限责任,直到开除。

引用 网友D:
本来看了之后不想说
但是你是喝多了说出来
我就是吃多了说出来
哎,做猪太久了,习惯了
1.将宿舍配电与工厂配电不分开就是大错
2.你厂公司文化不太好,一个线插都要买,虽然会考虑做老板也不容易,但还是觉得福利不好 ...

网友E:
面铣刀,直径250左右,圆弧进刀,铣平面;

铣孔,直径30 左右,可转位铣刀,圆弧切削刃,斜向进刀开始,从内往外阶梯式加工,粗加工型腔;

精加工    ……

抛砖了!

网友:
具体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我没有一台数控铣床,一般的数控铣床加工工艺,基本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要么从中心开始一直兜圈兜到外围,再深度Y轴进刀从外围兜到中心,反复如此而已,

   我认为最正确有效的加工方式,是线切割将厚度25的材料将200*200的型腔切割出来,然后用底版封起来,对接的平面平面磨平一次端面,碰焊连接也行,螺丝固定也行.

引用 网友E:
面铣刀,直径250左右,圆弧进刀,铣平面;

铣孔,直径30 左右,可转位铣刀,圆弧切削刃,斜向进刀开始,从内往外阶梯式加工,粗加工型腔;

精加工    ……

抛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一长200,宽200,深25的型腔,转角半径为5。材质是不锈钢。
请问需要几支刀,分别是什么刀(主要指刀具类型和直径等)?走刀路线是怎样的?切削参数(转速和进给)如何?

无聊的问题啊,切削参数用不同档次的刀能一样吗。。。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无解,无聊且无趣的,建议删贴吧!

网友:
高镍合金钢用什么刀具加工!

如题,主要是车削和钻,请问用什么刀具,具体牌号,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铣刀,直径250左右,圆弧进刀,铣平面;

铣孔,直径30 左右,可转位铣刀,圆弧切削刃,斜向进刀开始,从内往外阶梯式加工,粗加工型腔;

精加工    ……

抛砖了!

你抛的看似是块砖,其实是块玉,而且成色还很不错。
回复的文字不多,但几个最关键的地方都说的很好,佩服!

楼主:
最近在华东某地参加为期近一个月的刀具培训,一直没有时间上网。今天看到狙击手的回复,感觉很高兴。前半部的粗加工说的很好。希望大家继续讨论精加工的细节问题。
其实,刀具版块并不是每一个帖子都要求是“高、精、尖”的问题,毕竟大多数从业人员平时在工作中遇到的更多的是普通问题。所以,请高手们尽量不要回复“无聊”等没有实质内容的帖子。对经验丰富的人来说,很多问题也许的确很简单,但对于来到我们刀具版块的很多经验尚浅的人来说,简单问题的解决办法才是他们更需要的。这也是我作为版主多数时候发帖子的初衷。
月底要修年假,打算找个地方好好放松放松,不准备带电脑出去。不知谁有好的地方推荐?(要推荐旅游地点必须先回复“如何挖型腔”,否则我带头违规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谓加工硬化就是奥氏体在受到冲击的情况下转变这马氏体,这材料本身硬度不是特高。understand?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华东某地参加为期近一个月的刀具培训,一直没有时间上网。今天看到狙击手的回复,感觉很高兴。前半部的粗加工说的很好。希望大家继续讨论精加工的细节问题。
其实,刀具版块并不是每一个帖子都要求是“高、精 ...

大侠,把年假调在聚会期间呐。

楼主:
老马还真是深谋远虑啊!不愧为当领导的!怪不得我当不了领导啊,呵呵。
我们公司是7月1日至第二年的6月30日为一年,因此我的年假还有十几天呢。
谢谢关心!

网友:
30R5的盘刀,步距18,切深0.5.,开粗之后用D8的整体合金刀请根,然后D8的整体合金刀光刀,如果允许的话,用D8R0.5的刀清,只是在根部有R0.5.25的深度,很好搞的。

楼主:
楼上这位朋友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你准备如何处理四个角部?

网友:
不锈钢难加工的原因.基本就是大部分的不锈钢在变形过程中,也就是产生切削的过程中会产生加工硬化现象,如果选用了不正确的刀具工件表面硬化造成的新硬度值,有可能达到原来硬度的两倍多.而且它是热的不良导体,与相似硬度的别的材质比,它产生更多的热.还有它的韧性比较高,这样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更大的扭距,不容易断屑,不锈钢的分类很多.包括铁磁性不锈钢  奥氏体  铁素体 马氏体 等. 这里面的种类又分成N种   每一种有不同的切削性质 所以楼主的问题有点不太清楚.

楼主:
楼上的说了一大堆,但是没有说到重点。你管它什么不锈钢,随便选种材料,比如说材料是45号钢好了,你说说你选多大的刀,粗精加工如何走刀就行了。

网友F:
我查了相关资料,316 有好几种的,他们的加工方法都是一样的吗?请教,我是新手,有说不好的地方请原谅.这里的高手太多了.我都害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查了相关资料,316 有好几种的,他们的加工方法都是一样的吗?请教,我是新手,有说不好的地方请原谅.这里的高手太多了.我都害怕了.

呵呵,不要害怕,社友们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为了学习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查了相关资料,316 有好几种的,他们的加工方法都是一样的吗?请教,我是新手,有说不好的地方请原谅.这里的高手太多了.我都害怕了.

的确没必要害怕,社区里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各种不同的性格,说话风格也不一样,我们大家要相互宽容。
不锈钢的确有好多种,但这个帖子主要是选择刀具直径和走刀路线,因此,和材质关系不大。简单点说,316L和45号钢的毛坯材料,有可能选择一样的刀具直径和走刀路线。

网友:
谢谢两位哥哥,有你们在我就不怕了------

网友:
看光洁度要求了。光洁度要求不高,直接圆刀片开粗,一把刀干到底。
光洁度要求高的话,就象加工模具那么干了。

网友(2009-02-23):
50的铣刀斜进粗加工清底,周边余量1
10的精铣刀精加工周边,机床和切削液好的话很快

网友:
学习了,最近刚好用到不锈钢的知识

网友:
不锈钢品种不同,差别好几倍

网友(2009-03-26):
老马大侠   请问个问题   我加工的不锈钢的孔深是60   请问用什么刀具好    原来计划是用快速钻头  但我的机器没有中心出水的功能  所以用不了   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感激!!!!!!!!!!!!!

网友:
瓦 追风太牛逼了,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