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啄钻的,介绍一下

楼主(2008-07-02):
有了解啄钻的,介绍一下:
方法 ,刀具,设备、用途、材料等

网友:
不懂,没听说过这名词,特来听课~~~

引用 楼主:
有了解啄钻的,介绍一下:
方法 ,刀具,设备、用途、材料等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
我仅知道可以用来加工钛合金及深孔类件,有较高的加工精度,方法就是钻一点,退一点屑,其它不了解。

网友:
还真没见过!有照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解啄钻的,介绍一下:
方法 ,刀具,设备、用途、材料等

啄钻不是一种新的刀具或者钻头,是一种钻孔加工方式,一般是加工深的难加工孔时候常采用的方法:钻头每钻一定深度就退后一点或者完全退出孔,以强制断屑或者方便排屑。
一般来说,如果孔的材料属于很难断屑材料,孔又比较深,如果钻头有内冷,采用数控机床加工的时候,程序编制上,可以采取每钻深比如1-5mm就退0.2mm的步进进给方式,这样强制断屑并由内冷将铁屑冲出,这样的加工方式,由于退刀很少只有0.2mm,在实际加工中几乎感觉不到退刀动作,加工出的孔的精度和光度都能得到保证
如果没有内冷,一般是钻一定深度后比如5mm,强制钻头完全退出孔排屑后再进到孔内继续钻孔。这样以防止铁屑堆积导致钻头折断,同时也能减少因为铁屑堆积导致的钻尖热堆积而造成刀具快速磨损,当然,加工出的孔的精度和光度不一定很好,但,一般来说,钻孔毕竟只是粗加工工艺了。

楼主:
楼上:钛合金孔的精加工有何特殊要求,谢谢

网友:
应该是叫“啄式钻孔法”!
像鸡吃米一样的加工,用于麻花钻的深孔加工,但对钻头的寿命是有影响的,每次啄就是一次冲击,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
哦……我还以为又出了什么新品种的钻头,听到我一楞一楞的 这个好象无论是手动机床和数孔机床都经常使用的钻孔方式,手动的钻不动了就退出来清理一下钻头上的屑,数控的没有手感了, 就只能频繁地把钻头进进出出保证没到钻头钻不动断了才退出。

  这是我最不喜欢的钻孔方式,一般不到D4或者D5的加工深度,极少采用,就算要退次数也仅仅三四次而已,我喜欢一下插到底的感觉 这样的加工方式会对钻头使用寿命有严重影响,而且加工出来的孔精度会高就更是搞笑了,一般人看这样的孔觉得精度高了,是因为深孔加工时钻头头部总会有轻微弹让,每次进进出出就在不断用钻头头部的外圆摩擦工件,好象比直接钻出来的光洁度会高

网友:
楼上,可以阿。。。下次用语上注意啊。

网友:
对于加工材质比较粘地,不容易断屑的,孔又比较深的一般都采用这种方式,关键是不让铁屑缠在钻头上面,退多少参数里面是设定好,当然自己也可以改,钻多少深再退要看出来的铁屑有多长需要断,自己可以修改.还有完全退出的方式是在钻比较硬的材质时候,让钻头完全冷却,另外就是将孔里的残屑完全带出,为下一道工序做准备,如绞孔,攻丝等.

网友:
才听说过,真实张见识了

网友:
G73 G83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严重影响加工效率和质量,同时降低钻头寿命。

网友:
M3
M8
S300
X50 Y50
G83 z-10 R0.5 Q1.2 F60

网友(2010-04-14):
“啄钻”是加工方法也是一种工具,但不是刀具   可以配备钻头
多用于加工一些复合材料,如:钛,铝等一些材料
加工时每进给一些距离后回来少一些距离
他可以起到排削的作用,(由于复合材料材质不同,如果采用普通的钻或钻孔工艺的话,材质较硬的削会刮伤强度、硬度较低的材质,采用啄钻或啄钻工艺可以避免此类问题)
加工精度要比其他钻孔工艺要好一些,
可以方便及时冷却,不至于加工时刀具过热。】
多用于航空等加工精度要求很高的地方。
我也不太懂希望一起研究,有兴趣的机械、电气方面的朋友可以加QQ群:18726961    一起讨论

网友:
不了解,不是学这个的,抱歉

网友:
希望了解一下,第一次听说

网友:
咂一看题我也吓一跳
再看肉
哈哈
看来大家都是高手啊

网友:
没听说过。。。。学习一下了

网友:
啄钻不是一种新的刀具或者钻头,是一种钻孔加工方式,一般是加工深的难加工孔时候常采用的方法:钻头每钻 ...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好办法,是跟啄木鸟学的吧!

网友(2010-06-21):
知道了,深孔加工的方法啊。

网友(2011-05-13):
回复 楼主:

第一次听说,学习中……

网友:
向各位高手学习,致敬!!!!!!!!!!!!!!

网友:
方法倒是常用,不过不知道还有这个漂亮名字,学习了

网友:
啄鑚的意思 就跟啄木鳥一樣
他的方式 我之前有提到過 專門是針對不易斷削的材料
一般的觀念 只要鑚小孔的 一定都是高轉速
其實不然 因為高轉速只會磨鑽頭
我的機器只有5000轉 就可以鑚到0.25的小孔
鑚頭也不斷 使用的就是啄鑚的功能
但是加工中心Z軸的慣性大 往復的距離也大
相對的 絲桿會受不了這樣的鑚法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一个加工方式,通常我们用的枪钻就是用这样的指令加工的!

网友:
强钻的头是钨钢做的,用万能工具磨磨出来的,属于内冷方式....曾经使用过一次!加工精度一般7级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