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链条的选材,热处理工艺及相关行业或国家标准

楼主(2008-07-03):
我手上有份检验报告,但由于对方的不专业,居然没有标明其材质,估计是40Cr。请问:
现在市场上主要链条的材质(用于输送机)及相应的热处理,相关行业标准以及国家标准;例如在淬火中对表面脱碳深度的要求,材质回火马氏体,残余奥氏体含量。。。
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链条有专门国家标准,标准非常多,从输送到提升都有,材料问题有专门规定,但重型的大节距链条可以和厂方约定材料,比如240节距的钢管冷床可以要求用40CR的销轴等,这就要求在订立合同附件的时候约定材料性能,比如力学性能,材料的白点问题,有些厂子40Cr的热处理解决不好,你可以用42CrMo,42CrMo材料还可以具体约定,压缩比到达多少的,总之是写合同附件的问题,

因为不知你的链条具体数据和使用条件,只能泛泛说说,你可以先搜集所有标准,有上百种,先看了,再找材料标准,40Cr有专门说明,都看懂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
有这方面的资料,真是太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下,链条型号是24A。在合同中没有做特殊要求,上面只是要求按照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链板好像是40Mn。用于升降机。请问一下相应的热处理,相关行业标准以及国家标准,例如强度,硬度,在淬火中对表面脱碳深度的要求,材质回火马氏体,残余奥氏体含量
请专业人士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