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尺寸会变大吗?

楼主(2008-07-03):
制作一个立式框架,采用50*50的方钢,材质是45#,框架外框3000*1000,焊接后退火去应力,发现尺寸变大,大概增长了1/1000,长方向为3003,宽度方向为1001,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请高手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可能变大,尤其是焊接结构,焊接结构焊后有较大的内应力,尤其是非对称结构,退火导致应力得到释放,还有一种就是材料金相变化也导致体积变化,放映到尺寸上,你就觉得长了,

楼主:
后面的一点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50*50的方钢在退火后,组织发生变化,体积变大了?50*50可能就是50.1*50.1或者更大了,长度也这样变化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还有,如果是采用Q235A的材料,会这样吗?

楼主:
再请问,这种变化是固定的吗?是不是如果这次变大了,下次还是变大?变化的比率是相对固定的吗?会不会有缩小的可能?如果有,缩小的范围一般在多少?

网友:
框架用45材质做,有何意义?有必要吗?

楼主:
客户要求,材质不能更改

网友:
有加热就会有变形,楼主所讲情况是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问,这种变化是固定的吗?是不是如果这次变大了,下次还是变大?变化的比率是相对固定的吗?会不会有缩小的可能?如果有,缩小的范围一般在多少?

如果你的热处理工艺和淬火介质以及材料不变,那么它的涨缩是固定的。
不过还要注意工件放置的合理性。

网友A:
能变小吗?

网友:
不能,但是增大也是非线性的,主要受工件结构和热处理的工艺参数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变小吗?

有涨大当然有缩小。

网友:
可能变大也可能小,看热处理工艺参数,我很经常碰到!

网友(2009-01-02):
会,因为淬火后马氏体组织比任何相区组织都大,碳素复合钢淬火变形的实践说明这一点

网友(2010-02-09):
会变大的。

网友:
尺寸涨缩基本上是固定的,有相变原理决定!

网友(2010-05-24):
肯定会变大的, 组织发生变化的

网友(2010-10-18):
加热就会变形可能变的不规则!

网友:
不懂,过来看看!好像没有一致意见!

网友(2011-08-04):
不同材质变化情况会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