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有气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03):
我们有一台机器,工作一段时间油箱内就有气泡,检查油路没有漏气的现象,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2008-09-03):
气泡问题

可能是进水了!. }: l1 f. b- l7 J
如果有加温装置,可能性更大,冷凝水进入不可避免,只要油箱液位波动,冷空气介入箱体必然形成冷凝水。最好定期排放箱底油液,抽出来肯定有水,试试看。

网友:
乳化了吧,气蚀

网友(2009-03-14):
应当是乳化了。

网友:
4# 液压末学 可能是进水了

网友:
化验一下吧,看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