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塑料选用

楼主(2008-07-03):
我目前有个塑料产品在设计中,选用何种塑料还拿不准,请大家帮忙,谢谢~
使用条件:
1、常年户外夜间使用,会有温差,雨水的侵蚀。
2、外形尺寸:300×300×100。厚度根据材料待定。
3、塑料盒中空,内置齿轮等传动件。要求塑料盒具有一定抗破坏能力,例如摔落、人为踢踹等不能损坏。
4、在满足要求下,希望塑料成本可以控制在较低水平。
请大家帮忙,推荐几种材料。非常感谢~

网友:
最典型的就是加强型ABS,根据你的受力情况和使用条件,算一下客体的情况,就可以了,假如还不行,用聚笨硫醚或增强PC一定可以,但贵一些,

网友:
2楼的朋友

想请问你,耐冲击、耐挤压、耐磨,应该选用什么材料呢?

网友:
要看你的参数,冲击场合,应该用加强ABS,外面加橡胶防护筋条,这是结构设计的问题,主要看使用条件和你要的效果,没法一概而论,

网友A:
蛤蟆兄,其实没什么参数,压力就是5~10MPa,不过经常磨擦,大概15秒一次,我用的塑料聚胺脂好容易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有个塑料产品在设计中,选用何种塑料还拿不准,请大家帮忙,谢谢~
使用条件:
1、常年户外夜间使用,会有温差,雨水的侵蚀。
2、外形尺寸:300×300×100。厚度根据材料待定。
3、塑料盒中空,内置齿轮等 ...

户外使用要考虑耐老化性能,热固性树脂酚醛或环氧树脂可能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蛤蟆兄,其实没什么参数,压力就是5~10MPa,不过经常磨擦,大概15秒一次,我用的塑料聚胺脂好容易烂.

可以试试改用P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