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冒黑烟---请教

楼主(2008-07-03):
单缸柴油机突然加油和有负荷时冒黑烟,更换喷油器还不行,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一般是喷油嘴、喷油压力、油嘴雾化程度、喷油蒸时、活塞密封性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要逐一排查,

新换的喷油嘴不见得是合格的东西,可以测试一下,再看角度是否合适,角度合适,雾化也许不够,

下来看正时,找飞轮的标记,

再接下来,测活塞的压缩压力,可以上表打一下,看压力,

不是机器的问题,最终是油品的问题,可能柴油里面掺了工业油料,其燃点可能有问题,

现在的东西,出毛病可能是综合问题,

网友:
(1)黑烟有可能是进气时的进气量不够,可能是进气道哪里堵了,看看滤芯.换个滤芯看看.看看进气压力传感器正常不
(2)可能是喷油的问题,有可能是喷油泵或是喷油嘴的问题.最好是把油嘴都弄下来,看看雾化情况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缸柴油机突然加油和有负荷时冒黑烟,更换喷油器还不行,请指教?谢谢

这是正常现象,由于短时间内油雾和空气(氧气)比例改变造成的,冒烟的现象是突然加油时油雾浓度增大燃烧不充分,有负荷时空气吸入量减少燃烧不充分。
二楼的方法可以起到缓解作用但是解决不掉。想彻底解决那就买更好的柴油机吧。

网友:
请问楼主:
1、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冒黑烟现象?是换柴油、机油后,还是正常使用过程中出现的?
 如果是换柴油或机油后出现的,就要看下油品,但对于一般机械泵柴油机,油品问题不大;
如果是正常使用过程出现的,可能需要重新校泵,机械泵一般各地都有(当然如果是新机子的话,不建议采取校泵来解决)。
2、检查下气路,请问空滤器是什么时候更换的?进气管路是否有打折或者破裂现象?
根据情况更换空滤芯或进气管路。

楼主:
柴油泵的问题,调整限油器后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2009-03-27):
我的东方红6105柴油机冒黑烟,换了喷油嘴,油泵还是不行,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
我的东方红6105柴油机冒黑烟,换了喷油嘴,油泵还是不行,请问该怎么办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供油时间,再看看空气滤芯是否过脏

网友(2020-05-08):
尾气排放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