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经常熄火---请教

楼主(2008-07-03):
一辆125摩托车,最近经常自动熄火,熄火后打不着火,等几分钟后再打就可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
从你说的现象看不是电路的问题,大概是油路的问题,故障大致如下,

温度高了,油路有气阻,换换滤油器,

化油器液面不稳定,看看化油器,

是二冲程的车,还可能是活塞环松了,废气进气匣的量大了,扫气的废气多了,

从油路和扫气找毛病,

楼主:
谢谢2楼,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