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三爪卡盘”定位

楼主(2008-07-03):
以前觉得这种定位方法是顶尖为主,夹爪为辅,所以不用怎么考虑夹紧轴颈的跳动对加工的影响,今天有人和我说,夹爪为了在加工中工件不转动其力量很大,所以在这种定位中是夹爪起主要作用,这样定位轴颈的跳动就对加工影响很大了(夹爪是刚性的)。

楼主:
附图:顶尖和夹爪一起定位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A:
车床上有这种情况

车床主轴套入顶尖,修车顶尖,三爪辅助夹工件外圆.车床尾架顶工件轴中心孔

网友(2008-12-15):
就这样,没多大讨论的

网友:
晕,我以为一夹一顶在两头

网友:
LZ想说什么,没太懂

网友:
车床是这样的,另外三爪的卡盘的同心度是有偏差的,你想不产生跳动,估计得改加工方案或者是做夹具来满足生产需要。

网友:
4楼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定位加紧方式,合理的结构是顶尖定位,l夹爪是浮动的防转。
就算你顶尖和夹爪同轴找的再好,也是过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床上有这种情况

车床主轴套入顶尖,修车顶尖,三爪辅助夹工件外圆.车床尾架顶工件轴中心孔

精度有要求的,一定要这样!

网友(2012-04-16):
精度要求高要用双顶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