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铣复合加工中心的车刀架、铣刀架结构?

楼主(2008-07-03):
哪位高人熟知车铣复合加工中心的车刀架、铣刀架结构;并且针对铣刀架做出详解吗?

网友A:
能上个图片吗?
估计  追风  能知道点!

网友:
摆脱下次不要点名行不?要是说不上来你说多丢人啊

  车铣中心分两大类吧,一种算铣床的功能上加车,一种是车床的功能上加铣。

1:车床加铣的复合机

    材料旋转、固定或者连续分度,刀具可以有三个可以联动的运动方向,上下Y轴!左右X轴,和前后Z轴,此类型的车铣复合机可以完成复杂的外圆和端面铣削,你可以在一个外圆上用铣刀写上你的名字。

   还有一类简单的铣刀单元的中心高是不可运动的,也就是没有Y轴,固定好中心高之后,用来钻横孔,攻丝,或者分度之后端面钻孔。

2:铣车类的复合机,一般都是加工大工件多,除一般三轴联动的立铣床(所谓的加工中心),工作台可以作高速旋转,立铣刀换刀用车刀之后,就可以车削工件外圆了,但没办法做到切断、送料等连续加工过程。

    所以一般的车铣复合机都是针对车床系统的,可以一个过外圆端面车削,可以一次过外圆端面铣削,最后加工出一个完整的产品。

引用 网友A:
能上个图片吗?
估计  追风  能知道点!

网友:
不是很专业的吗!

楼主:
一班车铣复合数控设备上,夹持铣刀的孔径一半多大?铣刀探出多长?

网友:
一般車銑復合機具有兩面同時加工的功能,須看買機時機械廠給的配備功能,因為就算是同一間機械廠所買的機,也有可能配備不同而功能也就不同了...所以版大你可以問你所買的機械廠問他們可能會比較快,且比較詳細哦

网友B:
所谓车铣复合机床,一般是指在具有车削功能的同时还具有铣削功能,能完成很多复杂的回转体零件加工或者满足一次装夹出成品要求的机床。
包括
车削中心
车床主轴C轴带数控分度,可以三轴三联动,刀塔带动力刀座具有钻孔攻丝功能,也可以上铣刀,不过由于动力头的功率和结构刚性,不能做重载切削。
车铣复合中心
车床带铣头和刀库,多为5轴联动机床,具有足够刚性,比较有代表性的为奥地利的WFL机床,大连柴油机厂就有用来加工船用柴油机曲轴。

网友:
五轴车铣中心,你说说是那五轴?

  我先说四轴联动的车铣中心.材料依靠主轴进行Z轴(轴向)为一轴,主轴CS轴(高速旋转或者分度慢速旋转),刀架径向移动X一轴,刀具上下中心高可移动是Y轴,此为四轴连动X,Y,Z,CS四轴车铣中心.

  如果要达到五轴以上,铣刀必需独立喁喁水平圆周同步移动为一轴,铣刀可以垂直同步移动又为一轴,五轴和六州的车铣中心比较少见啊

引用 网友B:
所谓车铣复合机床,一般是指在具有车削功能的同时还具有铣削功能,能完成很多复杂的回转体零件加工或者满足一次装夹出成品要求的机床。
包括
车削中心
车床主轴C轴带数控分度,可以三轴三联动,刀塔带动力刀座具有 ...

网友B:
五轴车铣复合中心,确实是单独的铣头啊,而且铣头带B轴可以摆动,这样就可以加工曲轴,叶轮这样复杂的空间曲面零件了!

网友:
上个图先

加工样品

网友:
还有刀具摆动的那一轴,我这里只有四轴四联动的车床,没玩过五轴五联动的,

引用 网友B:
五轴车铣复合中心,确实是单独的铣头啊,而且铣头带B轴可以摆动,这样就可以加工曲轴,叶轮这样复杂的空间曲面零件了!

网友(2012-07-20):
  材料旋转、固定或者连续分度,刀具可以有三个可以联动的运动方向,上下Y轴!左右X轴,和前后Z轴,此类型的车铣复合机可以完成复杂的外圆和端面铣削,我想洗个4方。4条倒R5,什么编程,,能不能教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