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工作台的光杆传动

楼主(2008-07-03):
投影仪工作台的光杆传动,哪位大侠见过?分析一下传动原理。

网友A:
lyf网友好!
.
那三个圆形并与光杆呈品字形配合的东西,我猜想应该是:
1、带有斜螺纹的东西。
2、斜螺纹部分应该是橡胶类的东西。
3、那三个东西可通过电控进行顺时或逆时针旋转。
.
syw  080704---0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lyf网友好!
.
那三个圆形并与光杆呈品字形配合的东西,我猜想应该是:
1、带有斜螺纹的东西。
2、斜螺纹部分应该是橡胶类的东西。
3、那三个东西可通过电控进行顺时或逆时针旋转。
.
syw  080704---05.55

那三个圆形与光杠呈品字形配合的东西是轴承。没螺纹。需要移动工作台时,用手搅动光杠一端的手柄就行了。仔细再看看哦。

网友:
无牙螺杆,原理不知道,我专门发过帖子问这个问题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9460&highlight=

网友:
光杆转动,工作台移动.是靠摩擦力传动,轴承与光杆有角度

楼主:
扬大侠:5楼说的对,轴承与光杠之间有角度,没有螺牙。

网友:
是没有螺牙,所以叫无牙螺杆,就是一根光轴。当时我很好奇,顾不得那么多了,就在某三坐标厂家那里拿一个还没有装配的该类部件用力拽那个轴,拽不动;旋转,出来了。厂家说套是德国进口的

楼主:
呵呵,这个机构用力时是可以使光杠移动的,需精确进给时旋转光杠就行了。3个轴承与光杠的轴线呈一定的夹角,夹角越大光杠旋转一圈时工作台移动的距离也越大。不过3个轴承倾斜的方向有一定的规律,要么都顺时针,要么都逆时针,倾斜方向与轴承和光杠的轴心线垂直。

网友B:
反正我还没搞清楚,
我在数据库里专门找这方面的论文,也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还没搞清楚,
我在数据库里专门找这方面的论文,也没搞明白

你是没看到实物,看到了就很容易明白的。这些巧妙的构造怎么我们就想不到呢?

网友:
各位网友好!

5楼yg37214728网友发言,在原理上是能讲得通的:--:光杆转动,工作台移动.是靠摩擦力传动,轴承与光杆有角度
.
扬天测量友在4楼处给的链接中的那个帖,我参加了讨论,而且还上传了一个图像材料。
.
自以为明白了。看了5楼网友的发言,才明白了其中的真蒂。
.
讨论前不明白,通过讨论明白了,这就是积极参与讨论的“魅力”所在。
.
syw   08705---06.42

楼主:
这个传动机构的加工精度要求很严格,如光杠的表面粗糙度、直线度等,3个轴承的加紧力度也要调整适当,夹紧力过大,工作台需快速移动时会感觉很“沉”,阻力很大;夹紧力过小的话,传动会“失灵".

网友:
这种机构要做到准确还是蛮复杂的,不知楼主是什么系统(开环还是闭环),正如扬天大侠所讲,不知道在开环系统下如何进行精确传动

楼主:
应该是闭环,它是通过下边的一个螺丝调整夹紧力度。

网友(2008-09-26):
可以参考下这个看看是不是你们所讲的无牙螺杆直线光杆驱动机构。

网友:
楼上兄弟,你已经反复发了很多遍了

网友:
想向大虾们多了解下这东东的市场前景了,大哥,多多见谅,这边人气旺些,整完再到其他论坛看看。

网友:
简单的很

我以前是计量仪器生产厂家的 那个没有螺纹  传动靠的是里面的两颗滚珠,那3个螺丝是调节传动松动的装置要不松不紧

网友:
没看明白!!!

高科技东西没看明白~~~

网友(2008-11-04):
如果想要详细资料可邮件给我们 longrise6@sina.com

网友C(2008-12-25):
关于这个话题,结论应该已经有了,请看看俺的回帖吧: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9460&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个话题,结论应该已经有了,请看看俺的回帖吧: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9460&extra=page%3D2

呵呵!这个和你说的构造不一样啊,是利用轴承外圆摩擦传动的,更简单。

网友:
以拓扑思维的角度来看,还是一样的。

而且此例外置轴承的设计中,如果从上方向下看,上面两个轴承的偏转方向与下方的也相反,对吧?

个人认为,还是内置装置的可靠性(防尘)更胜一筹,并且其中的玄机不易被识破。

以钢对钢的静摩擦系数0.7计算,其RG80的轴向推动能力达到了800磅(363公斤),是否意味着
内部受力最大的中间那个轴承与光杠的预紧压力达到了259公斤?

摩擦传动的弊端就是需要足够的预紧。。。

楼主:
3个轴承在一个截面上,与光杠的轴线呈一定的夹角,夹角越大光杠旋转一圈时工作台移动的距离也越大。不过3个轴承倾斜的方向有一定的规律,要么都顺时针,要么都逆时针,倾斜方向与轴承和光杠的轴心线垂直。实验室用的仪器防尘不是问题。轴向推力也没那么大,如果稍微用点力推动工作台,光杠就会在三个轴承里摩擦滑行(这就要求光杠的直线度非常好才行),进而实现快速滑动和微动进给两种功能,外观设计简单,便于维修。

网友:
对,要么都顺时针、要么都逆时针。在此补一个简图,这样就更清楚了。

为了便于说明,故意把轴承1放在最右侧,这样其倾斜的轴线投影仍然是一条上下方向的
直线,刚好与上下运动方向一致,但是其实际上它是“左倾”的。这样就可以清晰地
看见余下的两个轴承“好像”是相反布置的,但实际上它们三个都是“左倾”地围绕
中间的光杆排列的。只有这样三者才能“同心协力”地工作,并且轴承的偏转(倾斜)角度
必须相同,不然会导致三者之间运动失去同步,会互相牵制,进而影响使用效果。

三根蓝线就是三个轴承将来“啮合”线。如图旋转,轴承(小车)将下行。

网友:
我公司就有一台,大多数投影仪都是此类传动装置

网友(2012-02-22):
我知道投影仪不光有光杆传动,还有丝杠传动,哪个精度更好一些呢?

网友(2012-05-09):
三个轴承没有在一个平面上,我们公司以前就是用种传动,轴承倾斜角度看你转一圈走多少而定,转一圈后你会发线光杆上有一圈圈印就和螺距是一样的,
现在已经不用这种结构了
现在是用轴承内圈来传动。
我们就做投影测量仪和影像测量仪。

网友(2012-08-21):
光轴两端的固定位置是同心的么?他们的摩擦力有多大?
对这个方面的问题很是不理解,希望能有专家给讲解一下,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