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油底壳总坏,请教

楼主(2008-07-03):
工程机械装的4100发动机,用了不到两个月,油底壳换了十几个,并且还换过一台发动机,现在还不行,总是漏油。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油底壳一般是不会坏的,损坏一般是撞击造成的,有些是质量有问题,在较大的震动条件下导致密封垫失去密封效果,另外,润滑油加的不要太满,加满了,也容易损坏油底壳,

楼主:
震动稍大点,因为工机械工作环境限制,但不是碰撞,润滑油按规定加注的,还有其它原因吗?谢谢帮助

网友:
从油底壳哪里漏的?麻烦楼主说清楚一点,用的是什么垫?呼吸器有没有堵塞?

网友A:
不外乎是碰撞,热涨,内外压力,呼吸器的毛病比较少,有些不解,

网友:
一般情况下,如果油底壳安装的没问题,漏油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有时候从缸体与前后壳的结合处漏油或者不平整也容易漏油,而且很容易判断成油底壳漏油,如果换了十几个油底壳还不行的话就应该考虑其他的原因或者使用情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外乎是碰撞,热涨,内外压力,呼吸器的毛病比较少,有些不解,
如果呼吸器堵塞的话,发动机内部的压力比较高造成漏油

网友:
是什么地方漏?如果是前后端漏,可能是缸体与齿轮室、离合器壳相连处不平;如果是整个平面漏,可能是油底壳平面不平,或者是垫片质量不好;如果是螺栓处漏,可能是油底壳或垫片上的孔开得太大了;如果是放油塞处漏,可能是放油塞处被碰撞,或放油塞垫片质量有问题。

网友:
有话就说

换了这么多次油底壳和密封垫还是漏,这就要考虑你换的制件是否为一个批次。如果是可能这一批就全让你赶上了。如果不是一个批次的。可能是制件技术要求低造成的。将这一信息汇总到发动机制造厂家。如果该类机型在不同的用户处都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要分析是否为设计原因了。如果厂家未接到类似于你的多起反馈。那就要请厂家帮助分析你的使用环境和操作方法是否符合厂家的的要求呢?

楼主:
又换了台柴油机,现在可以了,可能是机体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