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高频淬火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03):
双排齿轮,两排齿的轴向间距120mm,齿厚12mm.大齿轮直径φ150mm,小齿轮的直径φ100.
请问:用高频感应器淬火,先淬火大齿还是小齿?
望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仅供参考
二个链轮应分二个感应线圈,不能用¢150去感应¢100

分二次表面淬火,先后没区别,看加工方便,常规上小下大放置

楼主:
多谢版主指点,您说的很对,感应圈是两个,但淬火的顺序有先后,我在一本书上看过.现在忘了.所以求大家指点,并给予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