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工件进行1-2度的转动,有什么机构比较好,棘轮机构稳定吗?

楼主(2008-07-03):
请教一个分度的问题,谢谢!

网友:
买个分度头,伺服电机等

网友:
伺服电机

看看工况.频繁转的话,用伺服电机

网友:
不知道楼主做什么用呢?看来是做一种结构设计吧

网友:
每种结构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要实现楼主的要求,书上的结构都可以,选一个缺点对你影响最小的就行

网友:
买一个分隔器,有些分隔器的精度很高,假如分隔器和你的速比不配,做一级齿轮调一下速比,这是比较精密又简单的方式,需要特别精密的场合,用伺服驱动比较合理,方便调节,

网友:
可以用凸轮  加弹簧    成本小  精度不高

网友:
利用滑块顶入顶出,简单实用,加个气缸就行。

网友:
楼主可以先给出工况,比如精度,速度,效率,转子质量等情况,大家可以具体考虑方案。

网友:
1~2度,你的度数不确定?不确定是不是用伺服的好一些?
如果确定度数,可否用不完全齿轮?这个对传递运动比较好。如果是传递负载比较大,冲击也很大会影响寿命吧。
用你提到的棘轮机构也可以,不过需要有个定位或者是卡位的。
槽轮的话,如果机构比较小,分度数多就可能不太适合。

网友:
买一个精度高一些的回转工作台就可以。

网友:
用棘轮机构可以,需要定位

网友(2009-08-18):
可以参考手表的擒总机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