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柱塞泵配流盘的手工研磨方法---请教

楼主(2008-07-03):
我是个农民  我养的车是苏联的叶尼寒 行走是液压的  车在收地时行走没劲  。
请大家教教我配流盘的手工研磨方法  , 我先谢谢了。

网友:
你配流盘是出什么问题了?一般更换的多,国内做这个用于维修还是可以的。

楼主:
我看还是配流盘的事  用眼睛能看出来油冲出来的沟 也就是不会磨  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
这沟有多大,有无碎片剥落。如果是平面的,还是建议换。不是熟手多修几次费用也不少。

网友:
油石,研磨砂(先粗后细)。

网友:
研磨砂(先粗后细)。研磨时走8字形,勤转换方位

网友:
可以上机床,配流盘与泵胆配合研磨。如果有碎片剥落,建议更换。

楼主:
没有碎片剥落 就是用眼睛能看见油冲的很浅的沟 是平盘在铜盘上有沟买新的有点太贵了 得一千多吧 所以我想磨 谢谢大家

网友:
曾经见过有的老师傅会这门手艺,也曾经学过,但始终找不到感觉。这是一门手艺活,需要相当的钳工功底,一般人做不好。

楼主:
schjie 您好  你能说一下工艺过程 我先谢谢了

网友:
具体工艺说不好,大致过程如下:
研磨膏和煤油混合后,涂在配油盘表面(这是由于配油盘表面较硬,而缸体的配合面一般为铜的较软)。
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以及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分别把住配油盘,让配油盘在缸体的配油面上作旋转运动。
研磨过程中,要注意用力均匀和速度均匀。
研磨过程中,要注意缸体配油面外部边缘不能塌陷。
研磨过程中,研磨膏的粒度(颗粒的粗细程度)从粗到细。
研磨后,用红丹粉检查配油盘和缸体配油面的贴合程度,一般不小于80%~90%。
这只是一个大致过程,许多细节问题只能依靠自己体会了。至少我是没有体会到其中的诀窍。

楼主:
schjie  谢谢您的答复 磨完了不用工具测量吗

楼主(2008-10-29):
谢谢大家
我会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