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设计时,系统压力和各支路控制压力如何确定?

楼主(2008-07-04):
液压系统设计中压力确定,系统压力,各支路控制压力都应该怎么确定呢?请教,谢谢!

网友:
压力要根据载荷大小和设备类型来选择,一般是根据你所需要的系统液压力和所选用的活塞的直径计算出来(P=F/S),再加上从液压泵到执行元件之间的压力损失就可以了

网友:
2楼基本正确的,有些还要取决于载荷大小!

网友:
去查询相关手册,上面都有的

网友:
2楼的能联系你吗

网友:
支路压力

各支路压力根据各机构的负载来确定,例如:油缸的压力应根据负载和油缸的有效直径:

p(压力) = F(力) / A(有效面积)

当然还要考虑其它因素,惯性载荷与加速度 (F = m(质量) x a(加速度)), 系统摩擦等.

讲讲压力与部件选型的看法。不少人选型时喜欢用高压产品,由于体积小,更多人是希望选进口产品,并不在意是否高压或低压。其实进口高压件对整个系统的胶管耐压,接头密封或油缸或马达的密封要求较高,若配套的马达、油缸和接头都是国产的,则没必要用进口的高压阀,例如:30Mpa。 很多情况,采用低中压国产件同样效果不错。若压力在12Mpa,液压件选择范围很宽,选择泵时则采用成本低廉的电机齿轮泵就可以。18Mpa-20Mpa多数国产液压部件都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