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磨铸铁的成分(求助)

楼主(2008-07-04):
最近,我们想做一些耐磨铸铁,用于锻压用夹棒锤的夹棒滚轮,现在采用的是白口铸铁,其可用两个月,但太脆,易打烂,我想既要求耐磨且成本不能太高,该选用什么样的材质.

网友:
因为不是特别清楚你的负荷和速度参数,只能提点参考,

Cr20高铬白口耐磨铸铁
性能指标
本材质可达到的性能指标:σw≥700~950MPa;f=2~8;K1c=25~30MN/M3/2;HRC=58~60;αk=7~9J/cm2。由该材质生产的MPS磨煤机辊轮使用寿命≥10000小时。
应用场合
这种材质可用于生产MPS、MBF型中速磨煤机滚轮,衬瓦、风口,经适当调整成分,还可用来生产大型磨煤机用衬板及许多耐磨场合使用的耐磨铸件。

XD—2005耐磨铸铁,其耐磨性和强度可与Cr15Mo3耐磨铸铁媲美,其生产成本只有Cr15Mo3的40%左右。

楼主:
XD—2005耐磨铸铁是什么,我用冲天炉生产,销售价大约在9000-10000元之间,我想用低铬灰铸铁,不知如何,可又不能试验.

网友:
XD—2005耐磨铸铁是代号,想用低铬灰铸铁,铬低了,性能就下来了,不可能有低铬,而性能又很高的灰铸铁,人们总是在成本和和性能之间找平衡,另外,你用小冲天炉本身就有问题,是冲天炉炼出来就直接铸造吗?你怎么控制元素的成分?

楼主:
我们使用3吨冲天炉生产,成分靠炉后加料时控制,楼上讲的XD—2005耐磨铸铁是什么成分,可以告我吗